t8fg thr hold 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07):
我想知道在哪里给 thr hold 分配一个开关?在哪个界面去分配?该怎么设置这个?

网友:
百度文库看中文说明书

网友A:
设置什么固定翼还是直升机?直升机通过油门曲线设置也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什么固定翼还是直升机?直升机通过油门曲线设置也可实现

不能单独设个油门锁吗?是直升机

网友:
自己看图,切记先在模型菜单中选择开关

网友:
油门锁定如果是为了安全锁死油门的话在the cut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