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做个不变形的悟2

楼主(2019-05-07):
单独做个不变形的悟2,打算将起落架设计在下面,往后收起来的那种,然后现在组装机没啥人搞,得搞个大号版的,用17寸桨,起码航时要比悟2有优势。
没有思路,求大神给点思路。

碳管肯定要比悟2粗,不知道现在悟2用的是多粗的碳管,有没有大神知道,求教。
下层角度约15度左右,比悟2小。到时候看整个的配重情况还要在调整。

网友:
脚架咋整?

楼主:
就是没思路呀

网友A:
折叠的脚架,固定点在电机下面,90度变形,舵机应该可以控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的脚架,固定点在电机下面,90度变形,舵机应该可以控制了吧。

由于悟的大臂上倾,需要挺长的脚架,而且每个机臂要一个舵机,重量也蛮重的

网友:
如果不折叠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毫无意义。

网友:
脚架放在机臂三通的下面,向身机方向收

网友:
为什么不把云台放在机头处

网友B:
几年前做的折叠机架,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做的折叠机架,参考一下

老哥,你的机架机臂三通是打印件吗?
主臂是没有折叠是不,强度怎么样,可以多发点图参考一下不

网友:
机臂三通是打印,内外涂胶,强度还可以。主臂不折叠,没有意义,就这两张图,一年前出咸鱼时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