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回收站捡了个逆变焊机修复

楼主(2019-05-07):
在废品回收站修理行车,看到一个250逆变焊机问老板要了,回来拆开检查一下里面驱动管和功率管换过,
四个功率管已经炸了,在废品站淋到了雨满是泥浆,不管三七二十一高压泵伺服,烘干后拆除坏管,
仔细检查发现二个驱动管参数不一致,一个电容漏液更换四个黑金刚电容,二个驱动管通电检测驱动波形,
IGBT管 G 极波形无异常,安装 IGBT 管限流上电,检测输出电压等各项参数老化几小时,无温升和异常,
上电进行焊接测试,电流调至 150A 、2.5焊条乱焊无异常

网友A:
手头还有可工作的模拟示波器的都是大神啊,敢修理电焊机的更是膜拜,我玩250W的开关电源都全副武装,炸怕了。

大神能否做款220V 的5-8KW级别的感应加热器出来,熔点铝合金,给工件淬退火,相信论坛里不少的玩家还是有兴趣的,之前有坛友做的48V通信电源的,感觉功率还是小了点,而且不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还有可工作的模拟示波器的都是大神啊,敢修理电焊机的更是膜拜,我玩250W的开关电源都全副武装,炸怕了 ...

过讲了,中频高频加热器也想玩一下,可惜手头无资料可参考,
电焊机抄版了好几个,也改制了好几个,最近在搞一台迷你多功能焊机,
集电焊,氩弧焊,仿冷焊,气保焊,等离子切割与一体,家用维修一机搞定

网友:
这个值得高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讲了,中频高频加热器也想玩一下,可惜手头无资料可参考,
电焊机抄版了好几个,也改制了好几个,最近 ...

大神如果有兴趣,我愿意和你一起搞下,我做硬件的,懂点编程,知识产权归你,开源都行,我胆小,不敢玩220V,只想要台可以家用的机器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30-kVA-Induction-Heater/
这个项目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网友:
崇拜发烧友技术高超。

网友:
看到灯泡感觉好熟悉最怕一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如果有兴趣,我愿意和你一起搞下,我做硬件的,懂点编程,知识产权归你,开源都行,我胆小,不敢玩22 ...

朋友有没有这个或者类似的标准图纸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有没有这个或者类似的标准图纸供参考

所需的材料是:
1、两个IGBT半桥,CM400DU-12F 400A 600V
2、四个MOSFET或者IGBT做驱动,约消耗30W功率,他选的是HGTG30N60B3D
3、两个MOSFET驱动,9A驱动能力,他选的Ti的UCC37322
4、两个磁环
5、一个巨大的磁环
6、TL494做PWM信号源
7、超过20uF的薄膜电容
8、若干铜铝、接触器、整流桥、铜管、水泵等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多功能的就厉害了,期待早日成功!

网友B:
修逆变焊机,楼主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逆变焊机,楼主有水平。。。。。。。。。。。。。

小玩玩 ,这是我设计的第三款双管正激 电焊/ 氩弧焊/ 点焊/ 大功率可调电源一体机,
主板和高压点火部分已经调试,整机还没有系统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讲了,中频高频加热器也想玩一下,可惜手头无资料可参考,
电焊机抄版了好几个,也改制了好几个,最近 ...

开修理铺才用得到这么多焊机。

网友:
这个都会修,好牛。

网友:
这个应该算“重装备”了

网友C:
楼主我的逆变焊机250,前几天拿出来用,发现坏了,通电风扇响,可调电流数字显示等都亮,两根线也确定没断是好的,但是夹个焊条无论怎么戳使劲碰都没一丁点反应,楼主能推测下哪个部位出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逆变焊机250,前几天拿出来用,发现坏了,通电风扇响,可调电流数字显示等都亮,两根线也确定没断 ...

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焊机,MOS管还是IGBT管的? 全桥的还是半桥结构?
故障灯亮还是不亮? 亮表示功率管和整流二极管坏或机器过热,
用示波器测驱动部分波形就知道前面电路故障,还是后面功率部分故障,
用万用表测量驱动变压器是否正常,周围电阻和二极管还有功率管有无异常等等,
没看到实际情况只能说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