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地面站设置失控保护求助

楼主(2019-05-07):
穿越机组装好了,但是还不会设置失控保护,想请教下各位老司机,失控保护是要在地面站飞控里设置,还是要在遥控器里设置,我用的接收机是frsky XM+,刷了最新固件只能利用osd显示rssi,没有遥测信号回传到遥控里,但是飞控接地面站可以在第八通道看到rssi的数据在波动。

bf地面站打开之后,打开了专家模式,找到了失控保护设置,但是不太明白设置的方式,想要设置成如果接收机无法接收信号就自动开启上锁。

网友A:
穿越机的失控保护默认即为失控断油门
不需要设置

网友:
听蛋哥没毛病

网友:
蛋哥说的对,默认就是断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的失控保护默认即为失控断油门
不需要设置

谢谢蛋哥,也是看着你的视频入坑的

网友B:
飞控不用设置 ,睿思凯遥控器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不用设置 ,睿思凯遥控器需要设置吗?

遥控器要看你用的接收机有没有数字信号回传,如果有的话遥控可以接收到RSSI信号我觉得设置一个也可以,像我是XM+接收机,刷了固件只能模拟一个通道把RSSI回传给飞控,没有数字回传功能,所以我的遥控器就没有设置失控保护了

网友:
嗯,明白了 ,我用的AC900接收机,应该没有回传,很详细的解答,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的失控保护默认即为失控断油门
不需要设置

是的,我看到默认是失控断油,但是实际测试关了遥控器,电机还是保持最后的输出转速,并没有停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看到默认是失控断油,但是实际测试关了遥控器,电机还是保持最后的输出转速,并没有停机。

查看遥控器的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遥控器的失控保护

1、遥控器上,我也设置了,油门F/S on -100%。
      关控,接收器丢信号变红灯,电机转速变最低,但是还是在转,BB响没声音。
2、然后在BF调参里设置失控保护开关,拨动遥控器指定那个二段开关,电机停转,BB响报警。(手动失控保护可以实现)

遥控器上这个hold 和 F/S设置后,没有区别,都是关控后保持最低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