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玩凤凰模拟器,求教。

楼主(2019-05-07):
刚买了天地飞9,安装了凤凰模拟器5.5。但是遥控器摇杆感觉不会设置,不是我想要的效果。飞机根本飞不起来,起飞都不会。好烦,求大神教我。

网友:
你可以预选FUTABA的某个型号,一般六通的就行了。
如果舵面有反,再调整正反。

网友:
我用的g7模拟器感觉挺好用。

网友:
教程继续学习

网友A:
直接和卖家联系,一般都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和卖家联系,一般都有教程的。

现在问题是没用卖家的光盘,我电脑没有光驱。我从网上下载的凤凰模拟器5.5里没有futaba这个选项,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没用卖家的光盘,我电脑没有光驱。我从网上下载的凤凰模拟器5.5里没有futaba这个选项,

有些什么预置的可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