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传输距离问题,哪位大神给分析分析!

楼主(2019-05-07):
眼镜是肥鲨hd3,用的接收机是hukiya rx5808双接收48CH(天线是黑羊天线), 图传用的是熊猫VT5804M V2(天线是棒棒堂),以上设备图传距离总是很短,大概飞行50米就严重雪花了,看哪位大神给指点指点,如何设置距离才能远点!

黑羊天线

黑羊天线

眼镜接收

眼镜接收

图传

图传

网友A:
图传有可能有问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有可能有问题坏了

图传是新买的!

网友B:
可能电磁干扰吧,你把机载图传端距离电磁远点试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磁干扰吧,你把机载图传端距离电磁远点试哈了

飞的地方,哪里有个信号塔,是不是这个信号塔有影响?

网友:
R频段,每个频道都试一遍。

网友C:
你那个接收机没有选对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接收机没有选对频率吧?

都是在一个频道上呢!

网友D:
接收一黑羊蘑菇加黑羊平板,换市效无干扰源的飞场再试,就算25MW加最简单的鼠尾天线也比你现在的情况强,但即使我用RF接收机太远或阻挡物多也一样雪花,只不过很少闪屏而已了。上次我的图传天线底坐掉了,开25MW,50多米无障碍不花,有遮挡才花,回家焊完后恢复正常。如果都试过了还无果,那最大的可能是你图传功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一黑羊蘑菇加黑羊平板,换市效无干扰源的飞场再试,就算25MW加最简单的鼠尾天线也比你现在的情况强,但 ...

好的,回头换换地方试试!

网友:
估计没对好频点

网友:
没对好频。

网友:
检查一下棒棒糖,我有一次情况和你差不多,把图传返厂了厂家也说图传没问题,然后买了一个新的棒棒糖换上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频点没对好。

网友:
图传不用功放也能飞100多米,前提是频点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