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的“魔鬼” Ranger“守护者” 一款自带飞控的1200mm翼展固定翼练习机

楼主(2019-05-07):
固定翼新手入门都推荐什么飞机?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推荐魔鬼、翠鸟或者塞斯纳这样的上单翼飞机。这些飞机飞行稳定性好、结构简单、机翼面积大、升力足,对飞行场地要求不高,收到了广大新手模友的喜爱。

不过这一次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款全新的固定翼新手入门机——Ranger“守护者”。

守护者是FMS继超级魔鬼和翠鸟之后推出的有一款入门练习机,翼展1200mm,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reflex飞控模块,拥有多种飞行模式可供选择(自稳模式、增稳模式和手动模式),新手和进阶用户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飞行方式。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开箱,简单了解一下这款入门级固定翼的一些基本情况。

打开包装后我们可以看到飞机面积最大的部分——机翼。

在机翼下面的是机身、尾翼、起落架以及说明书等其他随机配件。

守护者主打便携、易上手,所以飞机的主要结构完成度都非常高,模友仅仅需要对机翼、尾翼和起落架进行简单的组装就可以正常飞行了。

守护者的机身长得跟塞斯纳有点类似,出场的时候螺旋桨、尾舵、前起落架都已安装到位。

守护者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前起落架方向与机尾方向舵联动。

同时,前起落架采用弹簧避震结构,在颠簸路面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保护机身不受撞击损坏。

后起落架采用了跟超级魔鬼相同的安装结构

同时还预留了水上起降浮筒的安装位置

机尾的水平尾翼需要模友自己安装,用螺丝固定好之后在后面的飞行中基本不需要在拆下来了。

大多数固定翼航模的螺旋桨看起来都会有一点歪,守护者也不例外。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抵消螺旋桨在高速旋转时产生的旋转力矩,使飞机在不需要打舵修正的情况下也能够以直线飞行。

在机头内部的舵机、电调和其他的电子设备也已经安装调试完成。

这款飞机最吸引人注意的当属这台小小的飞控了,这是FMS经过多年独立研发的一款固定翼专用飞控——reflex 锐飞系统。

锐飞系统含有初学者(自稳)、全手动(关闭)、和进阶(增稳)三种飞行模式,需要使用遥控器上一个3段开关来切换以上三种模式。3段开关中间默认为全手动(关闭)模式。遥控器只有2段开关的情况下,锐飞系统默认只有初学者(自稳)、和进阶(增稳)两种模式。

初学阶段(自稳模式):
通过限定舵面角度,降低飞机的敏锐度,彻底杜绝因操作失误造成的翻滚和横滚,最大程度地保障飞行的安全性。当切换自稳模式时,飞行员在不操作飞机的时候,飞机可以从任何姿态快速调平,稳定模式结合加速度传感器与陀螺仪数据,判断松开操纵杆时,使机体迅速恢复平衡稳定飞行。锐飞系统初学者模式是初学玩家最可靠的“副驾驶”!

进阶阶段(增稳模式):
利用高精度陀螺仪,可实时降低阵风对机体影响,以保持稳定的飞行姿态。当切换增稳模式时,陀螺仪可以在玩家没有新的操控指令时,短时间里辅助保持现有的飞行姿态。有锐飞系统保驾护航,即便是轻型小型飞机也可以信心百倍地畅享大型机的飞行乐趣。

全手动模式:
锐飞系统的所有功能完全关闭,玩家依靠自己丰富的飞行经验和精准的控制度来完成各种飞行动作。

锐飞系统的接线方式比较简单,除了传统的没跟通道对应接线以外,还能够支持S.BUSS/PPM与接收机相连,任意设置一个第五通道作为飞机的模式切换通道即可。

守护者的机翼翼展有1.2米,机翼面积非常大,拥有较低的翼载荷以及较高的升阻比,能够使飞机在低速时也能够拥有非常不错的升力,失速速度大为降低。

另一方面,由于这款飞机机翼的低翼载荷和高升阻比特性,使得飞机机翼产生的升力完全能够带动这台飞机起飞,所以也没有设置襟翼,仅在机翼上设置了副翼。

机翼副翼通过两个舵机与一个控制通道相连,由于两个舵机对称布置,所以两个舵机的接线可以任意对调。

值得一提的是,在机翼翼尖的位置还有一段类似翼尖小翼的设计,能够优化机翼的气动外形,使机翼的升力更大。

守护者机翼也采用了类似魔鬼的快拆式安装方式,只需要经过简单三步就可以完成机翼的安装。

第一步:接上舵机

第二步:扣上机翼拧上固定卡扣

第三步:将机翼下方的骨架固定在机身上

组装完成后的守护者颜值还是不错

除了陆上起飞的轮式套装以外,FMS还有水上起降配套的浮筒,在安装前需要首先对浮筒进行预组装。

浮筒安装完成后,将浮筒上的舵机线跟航向舵的舵机线相连就可以了。

浮筒安装完毕之后就准备出去浪了。
外景拍摄

准备

划水

起飞

触礁翻车

救援

搁浅

未完待续……

网友A:
方向舵只在一个浮筒上会不会滑行时偏航,如果可行不复杂能不能通过连动杆把另一侧浮筒也加一个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只在一个浮筒上会不会滑行时偏航,如果可行不复杂能不能通过连动杆把另一侧浮筒也加一个舵

有飞控陀螺仪,还是不容易偏航。

网友:
有陀螺仪那就太棒了

网友B:
这款飞机好飞吗?

网友:
好想买呀。

网友(2019-06-06):
目测两个水鞋没装平(有角度差)!右边的角度大了!容易倾覆!

网友:
怎么没了呀,抓紧时间更新

网友(2019-11-19):
哈哈哈,搁浅,笑死了。果然救援船还是用风动的好。

网友:
LS+10010 还是救援船用风动的好,,

网友:
直接再买一架,当成风动救援船,前头安上晾衣架,过去把翻过去的戳回来

网友:
我今年六月份进了一套,首飞没选着合适的地方,在一个小操场上飞,结构一圈没转下来,上树了!费了半天劲才从书上把飞机弄了下来

网友(2019-12-22):
看了楼主的文章,我也买了一架,质量还算可以!file:///C:\Users\Administrator\.android\Documents\Tencent Files\411240330\Image\C2C\0636AA5090968A1BF885537E854D3336.jpg

网友:
收到的时候吓了一跳,好大一个!

网友:
哈哈,期待的飞行照片没有,直接是翻车(机)了

网友C(2020-04-09):
700来块倒也不贵啊
下次有米了也搞一架来玩

“组装完成后的守护者 研制 还是不错”    有错别字 ,应该 是 “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来块倒也不贵啊
下次有米了也搞一架来玩

3Q

网友(2020-07-14):
这个可以飞多久,电池选择自由度多大?

网友D(2020-12-02):
多大电池 重心在哪

网友E(2022-09-06):
守护者是入门的必选!不太贵,对新手友好!

网友F(2024-01-04):
引用 网友B:
这款飞机好飞吗?
非常好飞

网友G(2024-06-01):
引用 网友B:
这款飞机好飞吗?
很好飞,稳如老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