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i6 换电位计

楼主(2019-05-07):
富斯 i6用了4年,某天飞行觉得 4通不对劲
回来检测,发现4通输出不对,应该是电位计坏了

打开后盖,把固定 4通摇杆轴 的4个小螺钉拆掉
电位计就取了出来

最好跟我储备的下面型号吻合

用热风枪把 坏了电位计取下来,再把新的换上

完成后测试,  i6 修复了。

网友:
3个焊点都动用热风枪可惜储备的乐迪电位器没用的就换控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数主。

网友:
这应叫电位器,更合适

网友:
霍尔摇杆   不用换

网友:
这控如何设置混控?我折腾了半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