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efangjun卡变身泥潭怪兽 | KKRC Q157 4X4仿真攀爬车 开箱、组装全解析

楼主(2019-05-07):
文图:KID

在国外的越野车比赛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大脚越野车,这类赛车通常是一些废车场的老式车底盘改装而成的。它们拥有粗犷的外表、强悍的动力以及超强的越野能力,几乎能够适应任何地形。

而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也是一款这样越野车模型,它同样拥有粗犷的外表、强悍的动力以及超强的越野能力。这便是是KKRC根据吉尔157为原型改造的一台四驱仿真越野攀爬车——Q157。

—— 开箱篇 ——

简约的黑盒包装

与以往KKRC推出的两款CA10、CA30的彩盒包装不同,新款的Q157采用了全新的黑盒包装,整体感觉简约而不简单。

对比CA10的彩盒包装,除了包装风格的变化以外,由于Q157的长度比CA10更短,所以包装尺寸也小了不少。

在黑盒包装的四面,除了对车子的一些特性、参数、配置以及需要的配件进行了简单介绍以外,也对适用人群进行了说明。

下面让我们打开包装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跟之前的CA10、CA30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KIT零部件的分类打包

打开包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Q157跟之前的CA10、CA30相同,都是采取的分类打包方式,各个零部件、总成分别装在不同的泡沫塑料中保护,车壳、车桥、车轮以及其他的零配件也都是单独打包。

由于少了后面的货斗,所以Q157的零部件感觉精简了不少,安装难度应该有所降低。

底盘、大梁总成

Q157的大梁尺寸较CA10、CA30更短,轴距也更短,所以大梁部分的零部件也有所减少。

CA10、CA30上的变截面大梁在Q157上依然可以看到

另外,Q157的两根大梁全部采用实心铝合金材料,CNC加工而成,工艺精度和大梁的强度较之前有所提高。

KKRC的传动轴做工还算不错,新车延续了以往的设计。由于Q157的整体轴距减少到了253mm,所以传动轴看起来也非常的短小。

大梁上的踏板在Q157上便成了这种管子,这倒是跟开篇图中的真车有点相似。

Q157尺寸缩短后减少了两根横梁,新增了两个结构件,前保险杠、拖车钩、舵机座、电机安装支架都没有变化。

波箱、悬挂

Q157的波箱、悬挂放在另外一个单独的泡沫格子中,变速箱、油箱、分动箱都是跟CA30上用到的相同,两者互换使用也完全没有问题。

板簧悬挂采用了新的设计,前后板簧结构完全相同,尼龙板数量有所减少,厚度较之前的CA10、CA30有所增加,但板簧的整体刚性还是比以前的更软了。

阻尼筒是Q157新增加的部分,采用前2后4的安装布局。同时这套阻尼筒也有一定弹性,可以作为其他一些攀爬车的避震使用,效果不熟目前市面上的主流避震器。

Q157的油箱跟以前一样,上下盖可以打开,侧面还有开口穿线,可以作为电调、接收机的设备舱使用。

分动箱采用的是CA30相同的版本,所以实际上能够支持3条输出轴,在安装的时候多余的一条输出轴可以闲置,也可以用作其他旋转零部件提供动力(比如联动风扇)。

主波箱没有变化,电机齿轮还是14T32P,小伙伴可以根据自己对速度的需求匹配其他尺寸的电机齿,电机推荐27-35T 540有刷电机或同级别无刷电机。

加宽车桥

Q157的车桥乍一看跟CA30没什么区别,实际上Q157的车桥轮距更宽,轮毂的安装位置间距达到了185mm,比CA30的165mm足足宽了20mm。CA10和CA30在转向时车轮容易跟轮眉产生干扰,更换大轮胎之后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而Q157更宽的轮距能够为更大的轮子提供运行空间,减少车轮与轮眉之间的干扰。除此之外更宽的车桥也能够增加车子在运行时的稳定性,减少转弯时的侧倾。

新车桥在制作工艺和材料上也跟CA30有所不同,Q157的车桥部分采用了铝合金材料,仅桥包部分采用锌合金材料,能够兼容CA30的桥包配件。

为了应对攀爬、越野的恶劣条件,Q157的转向杯也进行了强化设计,由CA30的单臂改为了更结实的双臂结构,拉杆也改为了前置。

大脚轮胎

轮胎的配置上,Q157采用了105mm直径的人字纹的大轮胎,单个重量167g。

跟CA30的越野胎比起来,Q157的人字胎看起来就像拖拉机的轮胎一样。

对于1/10比例车模来说,100mm直径的轮胎其实并不算大,不过对于1/12比例的车模来说,100mm直径的轮胎就非常可观了。而且Q157的轴距还比较短,装上这种尺寸的轮胎之后,进角、通过角和离去角都相当可观。

车头

解放CA10、CA30系列卡车是根据吉尔157为原型研发的,所以在外观上有着非常大的相似之处,Q157直接套用以往解放的模具完全没有问题。

Q157与解放CA10、CA30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进气格栅和翼子板的形状上,Q157采用的是竖状格栅搭配圆弧形翼子板。

除了进气格栅和翼子板以外,在Q157的车头后面还有一个用于安装排气管的开槽。

装上这样的排气管之后,感觉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美式卡车的风格呢?

其他配件

Q157跟CA10、CA30一样,也是将螺丝和其他配件单独装在一个纸盒子里。

在Q157的配件盒中,除了螺丝、销子以外,还有电池箱和后斗的货栏。

电池舱红色的部分是两块金属侧板,其他部分为尼龙塑料板。

由于减少了木制货斗,背后总得背点什么东西,所以Q157在车头后面做了一套类似半卡的支架。相应的,在这个支架上面也可以安装备胎或者其他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

主要的4包螺丝就可以完成这台车的全部安装固定,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安装的时候是否依然顺利?

网友:
告诉我价格让我死心吧

网友:
这模型,一般人感觉玩不起啊

楼主:
—— 组装部分 ——

Q157定位于仿真越野攀爬车,所以底盘的整体结构教CA10和CA30都要简单许多,安装难度也降低了不少。

安装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工具主要包括:1.5mm、2.0mm、3.0mm三种规格的内六角螺丝刀,2.0mm、3.0mm、4.0mm三种规格的外六角套筒,以及镊子、尖嘴钳等工具。

另外,考虑到KKRC底盘的大多数零部件都是金属结构,为了让固定的螺丝安装得更稳固,所以最好还准备一瓶中等强度的螺丝胶。

Q157泥潭怪兽的安装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基本上跟着说明说进行操作就能够很顺利的完成组装。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简短的视频,来简单了解下Q157的装车过程。

Q157安装过程

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安装后桥传动轴的时候,传动轴与电池盒之间的间隙可能会比较窄。特别是在最大压缩行程的时候,传动轴甚至有可能直接碰到电池盒。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将电池盒的部分棱角削掉一块,以增加电池盒与传动轴之间的间隙。

安装轮胎的时候,轮毂两侧间隙较大,安装螺丝有一定的难度。可以在安装前用较长的两颗M1.6的螺丝先固定好之后,在安装标准的轮毂螺丝。

备胎接合器的安装方式跟车桥上轮毂接合器的安装方式不同,如果按照轮毂接合器的安装方式进行组装,那么备胎安装在架子上的时候会比较吃力。

网友:
是玩不起。

楼主:
完成效果

网友:
价格偏高了

网友:
饱眼福了

网友:
漂亮 价格不菲啊

网友:
价格感人  但是东西个人觉得不错

网友:
这个真好看啊

网友A:
已入手,求楼主车头色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入手,求楼主车头色号

星影油性漆

J-136 俄国绿 60%
J-78 金属黑 20%
JXF-59沙漠黄 20%

按上面的比例混合之后就是这样的颜色了。用田宫或者其他厂家类似的颜料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影油性漆

J-136 俄国绿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