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制作的“小猪号”

楼主(2019-05-07):
这架小航模是2019年春节假期制作的,所以给它命名“小猪号”(之后的文章中也叫小猪号)。先讲一下尺寸、配置。翼展600mm、长500mm、重68g;动力为8520空心杯+减速齿+135螺旋桨;电池1s250mah;福斯i6遥控器+伟力f949接收板。下面分别详细介绍机翼制作、机身水平尾翼制作、水平垂尾的制作、动力的安装与调试、试飞中发现的问题。

机翼制作(主要参考51模型大神gosong介绍的FT简易机翼制作方法)
切割一块600mm×100mm厚5mm的KT板做主翼,在机翼3厘米处用竹签划出折痕(为了形成内凹形机翼),在机翼长度的中心(300mm)处用竹签在另一侧划出折痕(注意是另一侧,为了形成上反角)。在机翼3厘米处折痕处涂泡沫胶(热熔胶也可以),利用机翼制作模具制作机翼。机翼模具参见51模型大神gosong的贴新造的迷你FT老顽固号,和分享小飞机制作经验
待泡沫胶凝固内凹形机翼制作好后,再来制作机翼的上反角,在机翼长度的中心折痕处涂泡沫胶,一半机翼放平,另一半机翼翼端利用一块5厘米高的KT板支撑,使机翼形成大约10°的上反角。固定一段时间使泡沫胶凝固,此时机翼制作完成。

机身制作
机身由一块80mm×70mmKT板+500mm直径4mm的空心碳杆制作。两块有95°的KT板加强肋,用于加强机翼与机身的连接。
水平尾翼制作
切割一块200mm×100mm的KT板制作水平尾翼,在水平尾翼2厘米处切割用于制作升降舵,切倒角,用透明胶带粘好。
水平垂尾的制作
切割一块95mm×75mm的KT板制作水平尾翼,在水平尾翼3厘米处切割用于制作方向舵,切倒角,用透明胶带粘好。

动力的安装与调试
空心杯8520的安装要有3°下拉角2°右拉角(我是利用主翼前缘向下倾,直接固定在主翼前缘,右拉2°即可)
试飞中发现的问题
升降舵太小,导致升降不太灵敏;右拉角度是估计的,右拉角过大,导致飞行中向右偏,尤其是在加油门后更明显。
小猪号地面测试
小猪号试飞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E3MjE0NjYzNg==/v.swf

楼主:
小猪号试飞

网友:
真不错,速度不快,飞得好悠闲

网友A:
我也做了个大小、重量均相当的小场地机,布局相仿,只是工艺不同。同乐同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个大小、重量均相当的小场地机,布局相仿,只是工艺不同。同乐同乐~

哥们,能做一个空机卖我呗,哈哈

网友B:
最近做飞机总使用kfm2翼型,好久没用这种简单机翼了

网友:
小场地的福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飞机总使用kfm2翼型,好久没用这种简单机翼了

大神你好,我就是看你的贴制作的机翼,谢谢大神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个大小、重量均相当的小场地机,布局相仿,只是工艺不同。同乐同乐~

你制作非常精致了,我制作的也太粗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我就是看你的贴制作的机翼,谢谢大神分享

大神不敢当。我只会简单的做飞机

网友:
你比较大大娃打我的佳旺达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