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deviation固件,能不能和睿思凯的xm+接收机对频

楼主(2019-05-07):
问了tb卖家他说不可以和华科尔的遥控器对频,但是d大固件的frsky-x协议不就是用来和睿思凯的接收机对频的吗?

网友A:
你刷固件后,软件支持了,你还需要加装高频头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固件后,软件支持了,你还需要加装高频头才可以。

我知道肯定还要加个高频头,那样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肯定还要加个高频头,那样就行了么

有对应的高频头就行,改装四合一很简单,几条线焊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需要一个高频头。同样遥控器,这个控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高频头。同样遥控器,这个控很棒

你试过和其他哪些接收机对频吗?

网友C:
肯定可以了,支持D8和D16协议

网友D:
我d10用富斯的fli14+接收,最便宜的带rssi的接收,哈哈。

网友E:
我用d10,很强大,找不到换控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d10,很强大,找不到换控的理由

我一直用的d10四五年了,想着到时候工作之后换个睿思凯,还有个d7e,玩了一段时间的穿越机,比较热衷于室内穿越,考虑以后换控,就不想再买华科尔的接收机了,所以想先试试睿思凯的。

网友:
我还是想把d10卖了买睿思凯

楼主(2019-06-16):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了,支持D8和D16协议

我刷了d10的d大固件5.0版本,没有d16或是frskyx这个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刷了d10的d大固件5.0版本,没有d16或是frskyx这个协议

刷每晚构建,frsky:d8,frskyx:d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每晚构建,frsky:d8,frskyx:d16

我去官网找了夜间构建的版本,奇怪的是下载了之后都不能解压,全部损坏,然后找到了不知什么时候下载的测试版固件里面就有

网友F:
d10不嫌麻烦可以加装r9m用pxx协议。
就是大家手上的d10起码都3年了吧,电位器磨损厉害有没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0不嫌麻烦可以加装r9m用pxx协议。
就是大家手上的d10起码都3年了吧,电位器磨损厉害有没替代品?

我的d10用了快五年了,一直正常,摇杆的电位器正常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d10用了快五年了,一直正常,摇杆的电位器正常啊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d10飞了两年穿越中位点就很不准了,漂到1508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d10飞了两年穿越中位点就很不准了,漂到1508都会。

应该是机械误差,可以试试遥杆手感调硬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机械误差,可以试试遥杆手感调硬点

可能吧。要是没试过模友的dx9还没这么大落差,手感差距好大

网友:
刷系统不加高频头的话,只能支持原厂接收机和dsm接收机

楼主:
已经解决,加了高频头,可以对频

网友:
我都买的a8s接收机 因为便宜

网友:
我还是devo 7额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机械误差,可以试试遥杆手感调硬点

应该是电位器磨损,中位附近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d10飞了两年穿越中位点就很不准了,漂到1508都会。

你可以尝试把两个旋钮的电位器拆了换到遥杆那边,这两种电位器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尝试把两个旋钮的电位器拆了换到遥杆那边,这两种电位器应该是一样的

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尝试把两个旋钮的电位器拆了换到遥杆那边,这两种电位器应该是一样的

主要还是试了下模友的dx9,手感落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还是试了下模友的dx9,手感落差太大。

我现在手里握着x9d,又是另一种感觉,不说了吃土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里握着x9d,又是另一种感觉,不说了吃土去

你觉得x9d手感好?

楼主:
比d10重,这个控做工感觉没有比华科尔的好,但是份量还是有的,手感接近d1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d10重,这个控做工感觉没有比华科尔的好,但是份量还是有的,手感接近d10吧

那还有啥好换的

楼主:
就为了开源系统还有骚。。。。

网友G(2019-11-02):
楼主,请问我也是d10安装4合1刷了固件的
也是xm+。能对频。但通道映射没反应。端口设置sbus
其他都按照说明操作的。。
弄了几天了。还是没法。。。这问题估计出在哪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D:
我d10用富斯的fli14+接收,最便宜的带rssi的接收,哈哈。

问店家说不支持,也不敢买。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d10用富斯的fli14+接收,最便宜的带rssi的接收,哈哈。

信号如何啊?能飞多远

网友:
麻烦问一下,我的d10两年多了,几乎每架飞机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开机的时候副翼会一边翘起来,另外一边掉下去。我根本没有动摇杆。然后又慢慢的回平,有时候发生在飞的时候 炸了几次。先我认为是舵机回中问题,可是好几个飞机都这样,这到底是遥控问题还是舵机问题

网友:
副翼有时候能慢慢回平,有时候不会

网友H(2021-08-31):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的d10四五年了,想着到时候工作之后换个睿思凯,还有个d7e,玩了一段时间的穿越机,比较热衷于室 ...

你好 我刷了个deviation-devo10-v5.0.0-28ce50f.dfu这个固件。问下 玩穿越机要买用什么接收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我刷了个deviation-devo10-v5.0.0-28ce50f.dfu这个固件。问下 玩穿越机要买用什么接收机呢?

穿越机,用睿思凯的xm+吧,华科尔的控加个高频头还能玩

网友H:
用睿思凯的xm+还要加高频头么?不加高频头能用什么接受?^_^我就是想废物利用下  用这个控组个小飞机 飞下目视。我是有别的控的O(∩_∩)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睿思凯的xm+还要加高频头么?不加高频头能用什么接受?^_^我就是想废物利用下  用这个控组个小飞机 飞下 ...

dsm接受机

网友:
谢谢啊^_^ 这么多天了 我看了老多视频 也不太明白  只要是dsm的接收机就可以么?还是需要别的条件?还有这个dsm 协议是指遥控和接收之间的协议是吧?

网友(2023-06-20):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加了高频头,可以对频

我现在遇到了同样问题,我的xm plus 对不上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我也是d10安装4合1刷了固件的
也是xm+。能对频。但通道映射没反应。端口设置sbus
其他都按照说 ...

我用xm plus 对不上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