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p51

楼主(2019-05-07):
过程是漫长的因为第一次玩3d打印虽然用的弄好的文件,参数还是要改改的。

崩溃+1

崩溃+1
试了n次之后终于有点样子了机翼打不好,我就先从机身打印

其实是放弃那架练习机了开始打印p51

不清楚什么原因,一边的垂尾打印成了一件艺术品

重新打印在加一个备用机尾

难看就难看点吧直接上纤维胶带算求!

完成!还差固定电机的四颗m3螺丝,两天了还没发货

网友A:
牛,有没有文件分享一下哈76900289@qq.com

网友:
m3五金店都有卖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材料打印,ABS还是PLA,用什么胶水呀,502我粘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材料打印,ABS还是PLA,用什么胶水呀,502我粘不住

502粘的死死的吧。我一直是502粘的

网友:
3D图纸分享,王道

网友C:
我和你同款打印机,看你的热床温度应该是PLA,你的挤出温度太高了,195°c-200°c刚刚好,没有拉丝,外形保持很好,另外建议你用PLA抛光液,层纹瞬间解决,还能增加机身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同款打印机,看你的热床温度应该是PLA,你的挤出温度太高了,195°c-200°c刚刚好,没有拉丝,外形保 ...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同款打印机,看你的热床温度应该是PLA,你的挤出温度太高了,195°c-200°c刚刚好,没有拉丝,外形保 ...

好的。请问你打印过什么

网友D:
求文件,3665079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文件,36650790@qq.com

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材料打印,ABS还是PLA,用什么胶水呀,502我粘不住

用5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有没有文件分享一下哈76900289@qq.com

你有啥图纸没

网友:
同款打印机

网友E:
9用502粘得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9用502粘得紧吗

不行,勉强吧

网友:
分享一下图纸哈

网友:
暂时还没有打印,我也准备买这款的

网友:
我用百固力403的瞬间胶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