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二代眼镜tf卡的问题,急求老司机解惑

楼主(2019-05-07):
买的入门的beerotor二代眼镜到了,测试了下各项功能正常,但是插入tf卡的时候出现了不一会儿就自动关机的问题。
tf卡是三星micro SD XC evo 64GB class10的卡,后来换了一张金士顿的micro SD HC 8GB class4的卡就完全正常使用,能够正常录制dvr,在电脑里查看两张卡的属性格式:三星的是exFAT格式,金士顿的是FAT32格式,后来选择先格式化三星的卡,格式化里面只有exFAT格式和NTFS,索性选择了NTFS格式化,然后插入beerotor眼镜里还是一样的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
请各位老司机帮忙解惑下,这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才会让我无法使用三星的tf卡?如果要使用三星这张卡该怎么办?多谢各位老司机帮忙!

网友A:
卡太大了,我的用64G的卡也用不了,后来专门买了张16G的卡来用

网友:
眼镜不支持这么大容量的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太大了,我的用64G的卡也用不了,后来专门买了张16G的卡来用

好的谢谢,我还想着这么大比较合适装dv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太大了,我的用64G的卡也用不了,后来专门买了张16G的卡来用

为什么我的16g就不支持啊,一样自动关机,我是闪迪16g的

网友(2019-06-09):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16g就不支持啊,一样自动关机,我是闪迪16g的

我猜想眼罩的操作系统不能识别EXFAT与NTFS文件格式,只能支持FAT32的文件格式。区别在于这几种文件格式中FAT32支持的单文件最大字节最小。
32G以上的卡默认格式化的为exFAT格式,你的16G卡看看是不是格式化成了exFAT格式了。

网友:
我之前用三星8G的卡没事,后来突然就不行了,出现了你这种问题,后来我录的时候就插一张闪迪32G的卡上去就没问题,估计是卡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