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电调和BL32电调出了点问题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9-05-08):
新买的好盈XROTOER 40A电调BL32固件,和一款杂牌的BLS固件电调都出现一个问题,通过飞控连接BL调参软件之后不管是32为还是BLS的地面站,都不识别电调,提示是电调断开连接,但是电调,飞控都有供电的,无解,难道我和电调八字不合?

网友:
本人遇到过,修改com口试试

网友:
有没有解决?我的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
换blheli-configurator电调调参软件试试吧,有32位和64位的,对应你的WINDOWS种类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