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小钢炮感度问题

楼主(2019-05-08):
买了半年A2小钢炮,以前装在400轴距小机器上,飓风的电机,配置还不错。现在换600轴距机架,4108动力,带H3-3D云台,调整感度为160左右。
昨天是非遇见问题,无风的时候悬停如钉,一旦有点风就掉高,求大神帮忙解决,感度问题还是其他,自认为装机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感度低了

楼主:
垂直方面的感度么?

网友A:
IMU的静压孔上贴一块海绵能改善些,别说A2了A3定高也不咋样,没有RTK有风都掉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的静压孔上贴一块海绵能改善些,别说A2了A3定高也不咋样,没有RTK有风都掉高的

好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的静压孔上贴一块海绵能改善些,别说A2了A3定高也不咋样,没有RTK有风都掉高的

我也有个御,也没有RTK,为什么不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个御,也没有RTK,为什么不掉呢?

御比A3都先进几代了,更别说A2了。而且御,悟2,精灵4飞行高度不高的情况下有下视觉定位,这个定位精度不比RTK差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御比A3都先进几代了,更别说A2了。而且御,悟2,精灵4飞行高度不高的情况下有下视觉定位,这个定位精度不 ...

的确是这样,分析得很有道理,感谢

网友(2019-06-15):
御pro,御2,悟2,精灵4,精灵4p都有下视觉定位和超声波定高,所以不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