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FOXEER摄像头这个现象?

楼主(2019-05-08):
foxeer arrow micro pro摄像头叠加F4V3的osd时只能显示一半的osd参数,但用arrow mini pro又是好的,全部可以显示,上一只micro pro都是正常的,请问有无遇到同样问题的大哥?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9745  2384

什么鬼?

网友B:
会不会是pal制和ntsc制的问题?

网友C:
楼主图片是用门锁拍的吗
bf里不是可以设置osd显示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pal制和ntsc制的问题?

forxeer说制式不可调,而且我试了小海龟也这样,只有arrow mini pro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片是用门锁拍的吗
bf里不是可以设置osd显示位置吗

门锁什么鬼,不过看了下照片,上传以后怎么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orxeer说制式不可调,而且我试了小海龟也这样,只有arrow mini pro不会

飞控可以调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可以调制式

飞控是自动选择的,而且我手动在osd设置页面调了制式,也是不行,心累

网友D:
往里拖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里拖点就好了

目前唯一的解决方法,只是觉得奇怪,之前一样的摄像头飞控都没问题

网友E:
我是弹弓,03眼镜
有的时候最下面有3行osd,开机只有上面一行,画面也一起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弹弓,03眼镜
有的时候最下面有3行osd,开机只有上面一行,画面也一起缺失

挖槽,竟然一样,我也是,解决了吗?还是只能强行拖到看得到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挖槽,竟然一样,我也是,解决了吗?还是只能强行拖到看得到的地方?

我的估计不是osd问题,是整个图传画面下部五分之一不显示,就像放大裁切了一样,画面和osd一起少,而且是偶然发生,不是一直发生。大部分时间发生在先接飞机电,再开眼镜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估计不是osd问题,是整个图传画面下部五分之一不显示,就像放大裁切了一样,画面和osd一起少,而且是 ...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用小海龟也是一样,下次换个飞控或者借别人的屏幕看看什么情况,心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用小海龟也是一样,下次换个飞控或者借别人的屏幕看看什么情况,心累

不懂搞不懂

网友(2019-11-09):
今天手欠设置里按了白点修复,现在是只有OSD没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