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玩了 重新入门穿越机请指教

楼主(2019-05-08):
固定翼炸完了,直升机出清了,带娃两年以后,重新入门穿越机。之前玩过室内的小黄鸡,大疆的多轴。
现在开始研究室外自由飞的穿越机,用来拍点有趣的第一视角视频。

手头已有设备是futaba 14sg、鹰眼小飞手屏幕。
现在主流室外穿越机尺寸是210吗?主流桨5寸?
哪个牌子的F4飞控比较好?
比较喜欢下面两个机架外形:

如果有更好的请推荐,谢谢

网友A:
主流的话,现在流行5.1寸桨和230左右的机架了。还有就是2-3寸的小轴距卡录机。飞控买个贵点的就差不多了,我用大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话,现在流行5.1寸桨和230左右的机架了。还有就是2-3寸的小轴距卡录机。飞控买个贵点的就差不多了, ...

好的,还有我看到竞速和freestyle(自由花式),是什么意思,机架会有明显的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还有我看到竞速和freestyle(自由花式),是什么意思,机架会有明显的区别吗?

一般花飞的机架用宽X型,类比到固定翼就是翼展大于机长。电池一般上置或者中置(优雅就是),空间充足,可以放狗录像飞起来也比较稳。竞速机架用长X或者异X型,电池下置,为了减小风阻空间小,装机有难度,飞得没有宽X稳。看你喜欢玩什么样的了,我比较习惯花飞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花飞的机架用宽X型,类比到固定翼就是翼展大于机长。电池一般上置或者中置(优雅就是),空间充足, ...

谢谢解答,那我也是准备用来录视频,看来也得入花飞的架子。

网友:
这两个机架都可以,f4用大力,等大牌子的

网友B:
目前来看竞速机和花飞机差异不大,除非尖端的比赛
格普优雅重量大了点,推荐创世,花飞竞速皆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来看竞速机和花飞机差异不大,除非尖端的比赛
格普优雅重量大了点,推荐创世,花飞竞速皆可

好的,其他还有机架推荐吗?

网友:
大通套机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其他还有机架推荐吗?

大通不错,小贵
翼飞也蛮好的,xl5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通不错,小贵
翼飞也蛮好的,xl5一直在用

好的,是这两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是这两款吗?

是的

网友(2019-12-24):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话,现在流行5.1寸桨和230左右的机架了。还有就是2-3寸的小轴距卡录机。飞控买个贵点的就差不多了, ...

2-3寸小轴距有什么推荐的吗?配置或者套机

网友:
和楼主情况差不多,主要是想录视频便携,想一步到位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药单可以分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