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天空端可以链接接收器吗?

楼主(2019-05-08):
我本来买大疆天空端用来图传和拍照录像的,他们说明书写的是适配f3,f4,kiss和naze等飞控,不过这些飞控貌似都是穿越机上的。我玩的固定翼,飞控上没有任何插口,只有天9配的9通道接收器上能插天空端的一根三合一,6个线头的线。但是不知道插上去有没有效果,我而且我也不知道如何一一对应去查。

网友A:
弄个飞控,刷固定翼模式不然显然不能用

网友B:
不能用普通遥控器,只能链接飞控osd做图传用,要用御遥控器接受图传信号。总之没啥意思,价格高,不如5.8g高清卡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飞控,刷固定翼模式不然显然不能用

看我写的,我这个塞斯纳有飞控的。但是没地方能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普通遥控器,只能链接飞控osd做图传用,要用御遥控器接受图传信号。总之没啥意思,价格高,不如5.8g ...

不明白你啥意思。现在我只想如何给我这个天空端供电,三合一连接线没地方插。

网友:
地面用什么接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啥意思。现在我只想如何给我这个天空端供电,三合一连接线没地方插。

三合一插在飞控上osd,不要用osd就单独给天空端供电就行啊,那几个英文词应该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合一插在飞控上osd,不要用osd就单独给天空端供电就行啊,那几个英文词应该知道吧?

反正谢谢了。天空端配的供电线是杜邦线,不好插到电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