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两个马达的车怎么改?

楼主(2019-05-08):
得到一个小大脚的车身,如图。
想用自己的遥控、电调、舵机改下。
看了看前后各一个马达,这种怎么改?两个马达并联接一个电调上?
有经验的介绍下。

车身

车身

网友:
有一拖二的有刷电调

网友:
只要电调够用··直接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改过,两个电机并联接到电调就行,不过玩具电机电压低,我的车电机都烧了

楼主:
改完了,两个电机直接并联到电调上。

换了舵机

换了舵机

原舵机

原舵机

换锂电

换锂电

完成了

完成了

网友(2019-07-08):
接收也换了?那是不是基本都换完了,接收,电调,舵机,控全换掉了

楼主:
拿到手就一个车架子哦,到底是玩具,轮子没有轴承、轮档,开两hui轮子会松会掉。

网友(2021-08-05):
下一步得改了轮子吧,全面翻新整改了,手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