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纸飞机一不小心就飞丢了

楼主(2019-05-08):
第一次提控回家 还好以前拍了张照片
今天早上七点多 赶在上班之前把昨晚充满电的电池放下电 目视飞 由于这几天都是阴雨天 天空能见度不高 再加上还要下雨 乌云不高 一不小心飞到乌云里 突然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听见翼展1米机长90多厘米的纸飞机配朗宇2212 2450KV配APC6X4  3S2P18650电池下带动的发动机轰鸣声
双眼目视高精度光学雷达在空中不断搜寻着目标高灵敏度双耳在空中大致确定方位
高度自动化双手不断操作着遥控器的油门和混控操作杆试图从乌云里穿出来 经过反复挣扎 终于看到飞机 刚松口气 飞机又穿到另一个乌云
又经过一分钟的挣扎 最后听到声音逐渐变小远去 最后 无论遥控怎么操作都听不到声音 成功丢机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成品纸飞机飞不起来,翼展90cm  商家说1800-2200  3S电池都可以   马达2212  2450   6寸桨  电池放在头部,一起飞就栽头,感觉电池重了,电池移动到中部,飞机不栽头了,但是机头先上扬360度一圈,然后又栽地上,感觉这次又头轻了, 想问下,重心事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成品纸飞机飞不起来,翼展90cm  商家说1800-2200  3S电池都可以   马达2212  2450   6寸 ...

重心不对 按照商家给的中心位置调好就能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成品纸飞机飞不起来,翼展90cm  商家说1800-2200  3S电池都可以   马达2212  2450   6寸 ...

电池略向后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成品纸飞机飞不起来,翼展90cm  商家说1800-2200  3S电池都可以   马达2212  2450   6寸 ...

重心,约机长的一半,

网友:
玩航模的,丢飞机很正常

网友:
用尺子,测量下三角形的高,然后在其中点画条线。当飞机做好后,用拇指和食指捏在中线后面。拇指和食指紧挨着线。这就是重心。

也就是说,距离中线一指的距离。在线的后面。当这样支撑着飞机,飞机前后能平衡,这就可以飞了。这个时候,重心就调准了。
当然,还需要仔细考量电机的安装角度,因为纸飞机属于无翼形的板机,完全平飞,是不能有升力产生,必须使得机翼有一个仰角,所以,纸飞机平飞的时候,头部是翘起来的。尾巴低于头部。这个时候,电机先前预先设定的安装角度,这个时候再看,电机轴恰好是处于水平状态的。这个角度的选择很关键。但是对于一般人,通常都是只注意电机的这个俯仰角度。但是我发现,对于电机在纸飞机的安装的垂直位置,还是有讲究。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对于纸飞机的续航能力,能提高三分之一。

网友:
如果丢机,对于纸飞机而言,在飞行之前,一定要测试舵面的反应,如果发现有异常,一定要及时排除。因为这异常通常是故障的表现,比如舵机在KT板上开胶,这最致命,也最常见。另外就是电池固定不牢,导致重心位置反复变化,导致难以操控。对于一个纸飞机而言,重心不对,基本就什么戏都没有了。

而在多次小炸之后,舵机的开胶最为常见。(一般舵机都简单粘在KT板上)

网友B:
另外,不要自己追求飞多高,飞多远。平常用风筝可以测试一下,400米的线飞到头是个什么感觉,200米线飞到头是什么感觉,然后心里就有个大致的概念。现在遥控器标准点的500米是个坎。有的质量差的,或者遥控器天线出了问题的100米都会很勉强。在飞的时候,要仔细选择飞场,要考虑到,万一失控,捡拾飞机容易程度,基于这个认识,坚决不在飞行空域下面是树林或者民房,或者河流的地方,或者是人群的地方飞行。一定要选择无人,平坦,开阔的地方,万一失控,还有的救回。飞行出去太远,看不清姿态,也是装B要付出的代价之一,一定要戒掉。

如果非要远航,一定要考量自己遥控器的控制距离(这要地面拉距来测试),要做到有120%的余量,然后才能飞远点。如果要准备充分点,还要安装飞控,GPS,FPV之流,这样才算是做了功课,然后再远航,即使丢机,你也可以问心无愧。

网友C:
纸飞机,200米内半径飞正好,再远了容易看不清姿态

网友D:
飞前不能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不要自己追求飞多高,飞多远。平常用风筝可以测试一下,400米的线飞到头是个什么感觉,200米线飞到头 ...

还是你仔细 我飞场在乡下没考虑那么多 这次得出个结论天气不好千万不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200米内半径飞正好,再远了容易看不清姿态

目测就200米左右 因为穿进乌云看不见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前不能拍照

我飞之前都会拍照留意纪念如果不拍的话像丢机这种情况就没得拍了

网友E:
3s2p的18650能飞多久?什么电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2p的18650能飞多久?什么电芯的,

巡航能飞半小时 什么电芯我也不知道15元一节 25A放电 250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成品纸飞机飞不起来,翼展90cm  商家说1800-2200  3S电池都可以   马达2212  2450   6寸 ...

先用手动抛飞,能滑翔个十几米然然飘降即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