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桨还能用吗?

楼主(2019-05-08):
,倒霉,悬停不小心打到墙角,下来看两个浆都磨没了2毫米,又继续飞可以飞,飞机也不抖,飞完检查三轴都没弯曲。。就是賊难看,这种还有继续用的必要吗?????

网友:
都这样了,不要用了吧?

网友A:
这样了还用?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涂上502,配平一下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了还用?

想省钱

网友:
丢了吧  没几个钱  想用烫桨又想省钱  就用B品

网友:
最好别用,桨尖的线速度最大了,最容易解体分片,一瞬间的事,得不偿失。

网友:
做好平衡,应该还是可以飞。检查好桨根,防止射桨,保证安全就行了

网友:
  要求不搞502 配平,要求高环氧 配平

网友:
扔掉有点可惜,如果是我的话会选择修一修,然后保证安全距离温柔飞。

网友:
动平衡肯定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