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又来求助了!关于图传与F4V3飞控!

楼主(2019-05-08):
飞控:F4V3
问题一:图传12V是接飞控的图传供电孔位,还是直接走分电板的12V输出?

问题二:我是直接从分电板走的5V给飞控供电,F4v3的飞控如果把如图左上这个位置短接的话,图传供电的孔位会升压到12V吗?(飞控输入的是5V如果升压到12V,飞控能升压吗?还是我需要接上面VCC的输出到飞控?)

问题三:如果从分电板12V走电是不是摄像头和图传都要共线焊在一起(正极焊正极,地线焊地线)。

问题四:我的图传是TS5828L(如图)。上电后图传会发热,但是不扫频,按钮也没用。是图传烧坏了吗,这图传一次都还没用过?

感谢各位大佬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帮我解答。也希望这个求助能帮助到新入坑的朋友。

网友A:
万用表检测一下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检测一下最保险

只有跑小区门口找修手机电脑的借他们表测一下

网友:
新手吧,2417170585细说

网友B:
1要看你具体的电压需求,都可以。
2.短接飞控这个位置后,不是12v,而是变成电源输入电压。
3.不能,一般各有电极,负极是一样交通的,正极不是。
4.600mw功率,必须上天线再供电,不然必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看你具体的电压需求,都可以。
2.短接飞控这个位置后,不是12v,而是变成电源输入电压。
3.不能,一般各 ...

谢谢大佬,我改下线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