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电瓶连接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9-05-08):
各路大神,有没有懂车的?我把充电器直接夹电瓶上用8A充电,车子怠速,会不会对车有影响?会不会伤电瓶?我连续使用了大概6个小时,都是8A充的,然后熄火过会儿车还是能打着火,貌似没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一般车里的发电机功率在怠速时有多大?能不能抗住200w的航模充电器?
是否需要断开发电机和电瓶连接,直接用发电机带充电器?

网友A:
车子怠速6个小时,得耗多少油啊!还不如直接买个外场电包!或者干脆多买个电瓶直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子怠速6个小时,得耗多少油啊!还不如直接买个外场电包!或者干脆多买个电瓶直接充

不考虑油耗,只想知道能不能带的起。因为是给公司干活

网友:
小型轿车发电机功率一般都在1000w以上

网友B:
发动机带着发电机,不用担心电瓶耗光,就是怠速久了容易积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带着发电机,不用担心电瓶耗光,就是怠速久了容易积碳

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油耗,只想知道能不能带的起。因为是给公司干活

那没问题 就跟在行驶中开着大灯一样

网友:
建议外场电包,如果铁锂4S40AH左右,300多元,车在身边总是点着火,费油不说,尾气也够你受的,噪声也不小。

网友:
既然不考虑经济性,还关心什么伤电瓶伤车,电瓶坏了换,车坏了修,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查一下车辆手册点烟器电源的保险丝是多大,一般有10A 15A 20A乘12v算一下功率不要超过就好了。按12v15a算180w输出,200w充电器不满负载情况下应该可以应急,但是从安全和经济角度来说,不建议,安全方面汽车是否按照大电流供电设计线路,可以拆开点烟器看看连线是否有电池线粗。经济方面汽车1小时怠速怎么也得1~2L油按10元/小时算多少小时够买一个电包。还不算以后提前清理积碳花费。
如果不是自己的车按楼上说的还在意什么,不过公家的东西也没有这么祸害的。

网友:
小车都差不多一千瓦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