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大疆天空端供电啊?

楼主(2019-05-08):
问一下大疆天空端如何供电啊?说明书上是用三合一连接线的红黑接头截到电源上,但是没说如何接到电源上,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给天空端供电

网友A:
打电话给客服啊

网友:
接云台里分两根线,12v的

网友:
让人很丰富

网友:
去玩儿太阳镜和收费问题问题慰安妇苷二嘎热工院热压鳄鱼哥

网友B(2019-06-07):
我之前用wkm也有这种情况,我是把连接大疆云台的那根排线 剪开,里面有两根是12v输入,自己接入12V供电,可以解决。

网友C(2019-08-12):
多少伏供电?直接飞机电池供电或加个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