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C水上练习机

楼主(2019-05-09):
照片比较杂乱, 都是每次开始装之前拍几张,  在装的过程中没时间拍照,飞机是X宝上买的,我买的是空机+水鞋套餐,  动力是DLE35RA,
基本整机装完之后, 先装起落架, 陆地首飞,  首飞完成后,  回家拆起落架, 装水鞋,水鞋的支架需要自己去折弯和打孔,  机身上有水鞋支架安装孔,
据飞过的朋友说,原装一个水舵, 效果不好, 建议我多装一个水舵, 我也听取了他的建议。
飞机拿到手第一部,  我先把水鞋装上去, 看看效果,  然后装水舵,  完成后,  整套水鞋放一边,  才开始整飞机,

开箱

开箱

开箱

开箱

水鞋支架折弯,打孔

水鞋支架折弯,打孔

装垂尾,平尾

装垂尾,平尾

内部

内部

准备陆地首飞

准备陆地首飞

网友A:
不错 装的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装的挺漂亮的

网友B:
漂亮,期待视频。不过下单翼装水鞋 总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期待视频。不过下单翼装水鞋 总感觉怪怪的。

还好吧,  我还有架下单翼的40练习机, 动力是甲醇61四冲, 装40级水鞋,  很好飞, 飞了一年多了,好飞好降

网友:
这飞起来应该很爽

网友C:
楼主发个水上起降的视频给大家长长眼啊。
另外请教楼主:水鞋安装与重心关系大不,有什么讲究,看两架飞机水鞋相对位置相差很远啊

网友:
期待楼主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个水上起降的视频给大家长长眼啊。
另外请教楼主:水鞋安装与重心关系大不,有什么讲究,看两架飞机 ...

水鞋台阶在重心向后一公分左右就可以,全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个水上起降的视频给大家长长眼啊。
另外请教楼主:水鞋安装与重心关系大不,有什么讲究,看两架飞机 ...

水鞋的水阶位置在飞机重心前10MM处,  两架飞机大小不一样,  水鞋大小也不一样,  你仔细看水阶的位置,  都在重心处,(如果做不到水鞋在重心前10MM处,也没关系,基本和重心垂直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鞋的水阶位置在飞机重心前10MM处,  两架飞机大小不一样,  水鞋大小也不一样,  你仔细看水阶的位置,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全部装好要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好吧,  我还有架下单翼的40练习机, 动力是甲醇61四冲, 装40级水鞋,  很好飞, 飞了一年多了,好飞 ...

同款飞机,水鞋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飞机,水鞋能推荐一下吗?

40级练习机, 还是这架35CC练习机?   这架35CC练习机的水鞋,就是在买飞机的那个店里买的,  400,   如果是40级练习机的水鞋,就直接搜“40级水鞋” 260元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40级练习机, 还是这架35CC练习机?   这架35CC练习机的水鞋,就是在买飞机的那个店里买的,  400,   如 ...

40级的是玻璃钢还是EPO的?

网友E:
我想问一下,用启动器或手拨启动汽油机,能不能直接打开风门启动,省掉第一个爆燃的步骤,能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级的是玻璃钢还是EPO的?

40级水鞋是玻璃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用启动器或手拨启动汽油机,能不能直接打开风门启动,省掉第一个爆燃的步骤,能不能启动?

也可以啊, 我一般习惯是, 到飞场之后,  第一次启动,关风门,等爆燃后, 再开风门启动,  之后再启动就不关风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