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飞过flitetest f4u mini海盗的模友吗?

楼主(2019-05-09):
打算做一架,但是学校没场地,只有一块200米操场那么大的场地。所以有问题:这架飞机可以慢飞吗?打算用2204加2s400mah电池

网友A:
操作熟练的话 这个场地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熟练的话 这个场地足以

操作比较熟练(玩了五年了)但是就怕这东西速度慢不下来。这旁边全是树,上去估计就下不来了

网友B:
1.2米的桨机随便飞吧。如果:200米的跑道你占中间,左边100右边100的话

网友C:
我们学校400m一圈操场,50涵道和1m2手抛机都飞的开,200m操场要是空域开阔些可以试试,2s电池不行的,最少也得3s,2s有时候救机都难,动力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学校400m一圈操场,50涵道和1m2手抛机都飞的开,200m操场要是空域开阔些可以试试,2s电池不行的,最少 ...

我怀疑那个标称200米的跑道只有16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那个标称200米的跑道只有160米。。。

地图上看看就知道了,FMS的魔鬼嘛,160m也没有问题,超级慢
貌似又出了入门级的,还是前三点的。

网友D:
FT的机就没几个飘的。你看他们原版的视频降落时很多都重降拿大顶,虽然不排除厚草地故意这么降落,但是也能看出,飞机不飘。
不过200米技术够的话也没问题。

网友:
可以飞大的海盗巨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T的机就没几个飘的。你看他们原版的视频降落时很多都重降拿大顶,虽然不排除厚草地故意这么降落,但是也能 ...

不知道楼主是想飞小机还是因为场地小所以想飞小机。

如果是因为场地小的话就没必要飞小机了,FT的大机更好飞,喷火这种几乎不会失速,超级飘。

总体来说FT的飞机都是新手向的,升力大,速度较慢,不易失速。Mini系列虽然不飘,但是操控起来也不难。

至于说拿大顶,草地降多了就知道了,随便一个草根一拌就拿大顶了。所以FT的飞机很少装起落架的,因为国外很少能找到铺装路面的飞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想飞小机还是因为场地小所以想飞小机。

如果是因为场地小的话就没必要飞小机了,FT的大机 ...

相反我觉得升力大速度慢的飞机并不特别适合新手,无非是反应时间富裕一点。但是升力大速度慢的飞机很可能巡航速度和失速点太过接近,降落会成问题,会出现多一点油门不下来,少一点油门就坠机,升力大速度慢和飘不是一回事。再加上制作上缺经验,新手入门成品机才是正道。再说FT机的降落,甭管有没有起落架,除了水上飞机,我就没看过几个降落完美优雅的,优酷的视频,包括他们自己的视频。

网友D:
参考个视频,FTmini运动者吧好像叫,场地大概100*30左右,中间宽约10,也就是葫芦形场地。飞起来就这效果。还有,2S400的电池有些小,3S500的合适。看用什么电机,这个是银燕1806的,6吋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考个视频,FTmini运动者吧好像叫,场地大概100*30左右,中间宽约10,也就是葫芦形场地。飞起来就这效果。 ...

哈哈哈哈,想不到是南京的模友。

当年我住锁金村,在凤凰国际上班,每天骑车穿过湖心岛上下班,7年!!! 要是早看到你的话估计早就入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想不到是南京的模友。

当年我住锁金村,在凤凰国际上班,每天骑车穿过湖心岛上下班,7年! ...

我就住玄武门,以前玩水机,现在经常被驱赶。
下次有地方约起,不过我的都是自制机,破破烂烂地~
还有,为啥你可以骑车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想飞小机还是因为场地小所以想飞小机。

如果是因为场地小的话就没必要飞小机了,FT的大机 ...

是场地比较小,大概40x40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米的桨机随便飞吧。如果:200米的跑道你占中间,左边100右边100的话

是40x40米,要是是长200米我就乐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住玄武门,以前玩水机,现在经常被驱赶。
下次有地方约起,不过我的都是自制机,破破烂烂地 ...

哈哈,相见恨晚啊!我多年前就离开南京了,很是怀念啊!

网友:
200m跑道的操场大概100*50见方在百米跑道那边直道有100m如果没有百米跑道大概可利用的直道在50m左右如果操场两边还种树或建楼比较局促。400m操场大概200*100见方。可利用直道大概有150m够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参考个视频,FTmini运动者吧好像叫,场地大概100*30左右,中间宽约10,也就是葫芦形场地。飞起来就这效果。 ...

这个6寸桨噪音好小,多少k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6寸桨噪音好小,多少kv?

银燕1806 KV 好像是2200左右吧,就FT教学视频迷你机标配。
前拉机声音一般都不大

网友G(2019-07-18):
FT海盗标配2204 850毫安 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