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239无损改装!

楼主(2019-05-09):
       入穿越机有两三个月了,兔机是我的第一架小无刷,这个非常不错,适合新手入门。我也是用这台机子从自稳练到手动。自从飞了手动模式,就遇到了个问题,打杆过度,飞机容易抬头。当初没听兔蛋的配450毫安电池,配了550毫安的。感觉电池配大了。如果重心前置的话,我的电池有点绑不住。担心动作过大把电池甩出去。所以我决定改机架。
     兔机是下置电池,我的5寸机都是上置电池。我感觉上置电池比较好飞,所以我选了上置电池的机架。大通小海盗机架我有考虑过,第一个是贵,第二个是下置电池,所以我pass了。

轴距有95mm的,100mm的,110mm的,130mm的。曼巴电机是1105的,130mm的机架很多是3寸桨的,我没找到合适的,最终我选择了110mm的机架。

轴距比原机是大了不少,但是……

但是跟原机比起来好像小了不少,好吧,我承认带个个保护框是有点唬人

接下来就是桨,我之前用的是乾丰1940桨,机架换大了,所以我就换了这个2345的桨。这个机架可以支持2.4寸的桨。
  好了东西齐了,直接拆了换。

这个黄色的是乾丰桨,这个柠檬黄还是很好看的。

最后这张是完工图。
这次改动,除了机架和桨是新换的,其他都不需要动,原机的螺丝都可以用,也不需要焊线。但是要准备一点m2*5的螺丝上电机和桨用。
刚刚去试飞可以下,感觉很棒,40%油门可以悬停。电机也不热了,之前飞两块电就热的不行。手感比以前好太多了,感觉可以和我的5寸机比一比。
好了先写到着。个人觉得改的比较超值,总费用不到80块。

网友A:
请问改了之后重量增加了多少克?续航时间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改了之后重量增加了多少克?续航时间有什么变化?

重量基本不变,但是拉力大了好多。油门变化比以前敏感好多。
续航不好说要看你怎么飞,温柔的飞6分钟,暴力飞2分多。我用的是3s550毫安的电池。你可以参考。
还有如果你飞自稳,原机架就很不错了没必要改,飞手动是值得改的。
我今天又试飞了下,原厂pid俯仰杆度低了,我建议调高,原厂是0.6。建议打到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基本不变,但是拉力大了好多。油门变化比以前敏感好多。
续航不好说要看你怎么飞,温柔的飞6分钟,暴 ...

感谢

网友B:
这个机架有链接吗

网友C:
兔叽239用550电池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呀,绑紧了这种小鸡怎么浪应该都不至于把电池甩出去。不过既然想换电机,那应该换成同样2寸桨就够了,原来2寸桨换成2.3寸的话最好确认电机吃得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有链接吗

老板涨价了我买的时候65,现在变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兔叽239用550电池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呀,绑紧了这种小鸡怎么浪应该都不至于把电池甩出去。不过既然想 ...

电机没问题的1105的5000kv带2.3寸桨。感觉2340最好,但是找不到。乾丰有2040/2540。
550的电池是长方形,450的是长条形。550比450的短,兔机的绑带是中间靠后一点,电池前置就有点绑不住了。我自己试过。
兔机推油门打杆的时候是容易机身抬起,其他人发的帖子也有。有的说调pid,我感觉pid属于微调,像抖动啊是可以通过pid调的。想抬头这种大幅度的动作,我觉得跟重心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将电池前置后,明显改善了。
第二呢,电池下置本身对电机和桨的负荷就大过电池上置。〈杠杆原理〉
以上是针对兔机配置花牌550电池来说的。如果配其他电池,大家参考。
还有哪个大神知道pid调节也可以解决兔机抬头的,也希望在帖子里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

你跟老板砍砍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没问题的1105的5000kv带2.3寸桨。感觉2340最好,但是找不到。乾丰有2040/2540。
550的电池是长方形, ...

电池和桨都可以根据需要买,就算是大通它也只是像卖组装电脑那样组了兔机这个牌子,配件什么的无所谓原厂,该需要选择其他品牌型号那直接换就是了。
关于电池上下的问题。。。这个质量实在没多少杠杆原理,绑紧了就是。

网友:
我的兔机239也换了小海盗机架,但是我把电池上置了

网友D:
我有这机架,最大2.3桨,挺好飞的。其实楼主再选稍大点用2.5桨整个会好飞非常多,最关键桨的选择也更多,2.3寸可选桨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机架,最大2.3桨,挺好飞的。其实楼主再选稍大点用2.5桨整个会好飞非常多,最关键桨的选择也更多,2. ...

好的听你的试试,我再去整个大一点的机架。

网友E:
电池移前面一点, 就不会抬头了, 超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移前面一点, 就不会抬头了, 超好飞的

换了桨,你会发现更好飞的。
这个1105的电机用1940的桨完全发挥不出他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移前面一点, 就不会抬头了, 超好飞的

楼上的说2.5的更好。

网友F:
楼主,换了2.5寸桨怎么样,电机吃得消吗?我跟你同样配置,连电池都一样,想改大一点,不知道如果改3寸,需不需要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桨,你会发现更好飞的。
这个1105的电机用1940的桨完全发挥不出他的力量。

我是换银燕2吋的桨,红色那种, 浮力跟速度都比原来的1940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了2.5寸桨怎么样,电机吃得消吗?我跟你同样配置,连电池都一样,想改大一点,不知道如果改3寸,需 ...

改3寸估计要换电机的,3寸桨大很多。而且配1105电机的3寸桨,我没找到。我有一架3寸机,我拍对比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