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电调求助

楼主(2019-05-09):
炸鸡过后,电调通电后就就嘀嗒几下,灯不亮,然后就没反应了!咋回事?

网友:
这个的找高手

网友:
这一般不是电调的事,是接收板部分出问题。
上电电调会自检,所以马达会有声音,电调自检完成后接受接收板的油门信号。
主板灯不亮就有问题了。

网友A:
接收板和电调之间的连接炸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板和电调之间的连接炸脱了。。。

可就是两块板中间的焊角连接,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就是两块板中间的焊角连接,对吗?

是的,两个板子之间的硬连接是个故障点,这点设计的不好。

网友B(2019-07-09):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炸这样了 灯不亮有声音,连不上遥控

网友:
电调无信号

楼主(2019-10-15):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炸这样了 灯不亮有声音,连不上遥控

没有呢,估计不是楼上说的问题

网友(2020-11-16):
我也是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