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II第二次试飞,图传问题请老司机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9-05-09):
机架:Mark II  飞控:大力F405 AIO   图传:熊猫V2   图传天线:foxeer V2左旋棒棒糖   摄像头:Foxeer predator mini V2   眼镜:Beerotor 二代(带一个平板和一个蘑菇头天线)
起飞前用遥控对熊猫图传调参:肥鲨协议下功率调节为最大600mw,然后保存退出。起飞之后图传横纹干扰严重,时好时坏的,场地为校园400m环形跑道运动场,周围有楼环绕。试飞最多飞出去400m左右,图传回传图像横纹干扰就严重了。
现在传一个试飞视频和几张走线的图片让老司机帮看看是不是走线出问题了,如果没问题自己怀疑是不是因为在市中心,周围基站太多的原因?先谢过各位老司机了!

楼主:
忘了说了,补充一点:在地面卸桨调参的时候,眼镜里并没有干扰波纹。而且电机空转的时候油门推高也没有波纹或者干扰

网友:
没加电容吧

网友A:
有可能是视频线松了。

楼主:
飞控是大力f405 aio,这个还需要加电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视频线松了。

我再检查下看看,摄像头和图传的排线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视频线松了。

视频接线都检查过了,没有松动,老司机可以帮看下视频么?我也不清楚这种效果是干扰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被大哥的切割板代理的四个广告吸引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接线都检查过了,没有松动,老司机可以帮看下视频么?我也不清楚这种效果是干扰还是什么问题

你这个现象是视频被干扰了。解决方法摄像头的地线接到飞控上。摄像头采用图传5v输出电压。图传接osd 必须接一根地线到飞控。图传直接电池电压。

网友:
插眼等结果

网友B:
保护电调那个怎么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电调那个怎么搜?

电调保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是视频被干扰了。解决方法摄像头的地线接到飞控上。摄像头采用图传5v输出电压。图传接osd 必须 ...

我是按照大力的F405 AIO飞控接线方式接的,你看下图传和摄像头的接线是不是老哥你说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是视频被干扰了。解决方法摄像头的地线接到飞控上。摄像头采用图传5v输出电压。图传接osd 必须 ...

我看了下,我的飞控上摄像头的正极有可以调整5V和9V的电压输入,图传也有5V和9V的电压输入调整焊点,可不可以直接调整这个焊点,这样可以省去重新焊线的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是视频被干扰了。解决方法摄像头的地线接到飞控上。摄像头采用图传5v输出电压。图传接osd 必须 ...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前面我是听懂了:摄像头的GND接到飞控上(这个我已经有了);熊猫V2图传有个5V out接口,意思是把摄像头的VCC(正极)和图传的5V out连接是么?图传接OSD(这句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必须接一根底线到飞控(我按照大力F405 AIO 的接线示意图接的,现在是图传的地线和摄像头的地线都已经接在了说明书指定的地线位置。)图传倒是通过7-24V的输入口使用飞控的9V输入电源。

网友C:
接收天线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天线换一个试试

接收机天线还没买新的,只能用这个beerotor自带的两个,我也正在考虑要不要换个好点的平板和蘑菇头天线试试

网友:
天线为什么用左旋,一般都右旋

网友D:
图传天线换熊猫自带的试一下,反正对棒棒糖天线没好感,感觉还不如自带的铜管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天线换熊猫自带的试一下,反正对棒棒糖天线没好感,感觉还不如自带的铜管天线。

是的,我明天再继续试试自带的猪尾巴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是视频被干扰了。解决方法摄像头的地线接到飞控上。摄像头采用图传5v输出电压。图传接osd 必须 ...

我后来测试了下,用100mw和200mw分别测试,发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是站着飞的,所以站着的时候会习惯性的低着头,然后眼镜上的平板天线没有对到飞机飞行区域,蘑菇天线又会把顶端的信号盲区对准飞机,所以后来我把接收机天线调整了方位后又飞了几次,一会儿我上传视频大佬帮我看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接线的话我今天问了熊猫图传的客服,客服看了接线图也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我的飞控上摄像头的正极有可以调整5V和9V的电压输入,图传也有5V和9V的电压输入调整焊点,可不 ...

图传最低7v。不能5v不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测试了下,用100mw和200mw分别测试,发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是站着飞的,所以站着的时候会习 ...

也有可能是天线死角。

网友E(2019-08-12):
郑重其事的跟你说,br自带棒棒糖是左旋!!!我们的飞机端极有可能都是右旋!!!!这才是关键。因为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是视频被干扰了。解决方法摄像头的地线接到飞控上。摄像头采用图传5v输出电压。图传接osd 必须 ...

图传一共有2个GND,一个是输入电压的GND,一个是输出给摄像头的GND,我摄像头直接从电源取电,那只需要把图传的输入GND接到飞控上就行吧?你说的OSD接地是哪个线?

网友F:
你的电机打印件座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机打印件座是不是装反了。?!

没有吧,都是按照官方打印件的安装图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