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楼主(2019-05-09):
上电后,摄像头无图像,黑屏,显示batt full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
batt<full是飞控osd显示电池电量未满,无图像可能是摄像头信号线到飞控osd焊盘没有焊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找到原因,是一个元件烧了

楼主:
找到原因,是一个元件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