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航线问题

楼主(2019-05-10):
使用inav规划航线,有2个问题。
1.航线规划好后,上传到飞控,完成后飞控断电航线丢失。
2.规划好航线,上传到飞控,不断电。飞机正常飞行,切入航线,成功进入航线飞行。可是飞了没几个航点飞机就脱离航点向一个方向一直飞去了。直到切返航才回来。各位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

网友A:
想要断电保存,需要上传到EEPROM。想问楼主问的什么地面站规划航线,试了几个都因为火星坐标偏差很大,切航线模式就没成果过。

网友:
inav这个功能很鸡肋

网友:
插眼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断电保存,需要上传到EEPROM。想问楼主问的什么地面站规划航线,试了几个都因为火星坐标偏差很大,切航 ...

inav的电脑调参软件,你要使用航线功能必须要接上电池接上数据线,规划好航线上传到飞控断开电脑,但不能把电池电断开。然后正常解锁飞行切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