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5-WING同时使用模拟空速和模拟RSSI输入的方法,最完美装机方案诞生

楼主(2019-05-10):
因为受其他魔友的毒害,本人玩F405-WING也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好处我不嫌多说几遍。集成了电流计(超级准,基本都不需要校准的)、OSD,双路5V/12V BEC,分电板(双发飞机可直接焊接上去不用做Y线)。2个I2C和6个UART串口。一个模拟RSSI信号输入,接口足够多,该有的都有了,集成度足够高,大大降低布线复杂度。其实这个飞控也不是这么的香,它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我不得不吐槽的针脚设计的问题。6个串口,有3个是5V GND TX RX,另外两个是GND 5V TX RX,如果你不注意看,想把串口设备移到另一个串口,那么恭喜你,你的设备就会玩完。还有剩下一个串口是只有TX和RX,5V和GND自己另外找地儿插,还有其他的一些针脚也是布置的很混乱。总之你可以去搜这款飞控的大图来看看。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偶尔丢失所有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的问题。我怀疑是因为我刷了最新版固件,不稳定导致的,今天才把手上所有的F405都刷了稳定版的固件。验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给出结论到底是硬件设计问题还是固件BUG。

当初刚入的时候就有点小纠结只有一个模拟输入的问题,这样的话就没法用模拟空速计了,要用模拟空速计,那就不能通过模拟输入显示RSSI了。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可以直接上数字空速,就不存在以上烦恼了

这里先说说如何使用模拟空速,因为普通的模拟空速都是ADC6.6的,然后F405-WING的模拟接口是ADC3.3的,所以要对空速进行一些小改动,如下是改装的办法。
(在此借用一下穷人PIX群的改装图示)

当然如果你嫌麻烦,可以直接去某宝搜店铺开源DIY小屋他家的空速是改装并优化过的,精度跟数字空速可以媲美,本人用过有发言权,并且只要焊上一个跳线就变成ADC3.3了,再焊上另一个跳线又变成ADC6.6了,真是个好东西。

改装完成后,就把空速的信号线插到飞控的RSSI上,然后5V和地也都插一下,看到了吧,这**的针脚,什么鸡脖玩意儿……

然后去地面站设置一下参数。把空速开启,并且将空速的类型设置为模拟空速。空速的针脚默认就是15不用调了,万一不是的话自己调成15吧。

至此,你的F405已经能够用上模拟空速了。那么RSSI怎么办?有些接收机支持直接把RSSI从某一个通道输出出来,那就很好办,你直接把RSSI类型设置成PWM的类型去读取并设置好对应通道就行了。具体设置方法自行解决吧,今天重点不是说这个。
因为我用的是R9 SLIM+接收机,其实这个接收机也支持RSSI从某一通道输出,不需要单独接线,但要打开双向遥测才能支持。别人说打开之后摇控距离锐减,我就不愿意打开,只能用模拟RSSI输出了。因为F405只有一个模拟口,已经被空速占用了。加上我不适应F405内置的OSD画面,主要是没有我喜欢的方位角和雷达视图。所以我外挂了一个OSD,刷上自己改的支持方位角和雷达视图的固件。
然后重点来了,外置OSD是有一个RSSI脚的,我只要把接收机的RSSI线接到OSD上,然后再去OSD设置软件上设置一下RSSI数据来源,就可以了。设置方法请看下图
重点已经框出来了

经过测试,RSSI完美显示,模拟空速也有了,美滋滋

这个解决办法多少有点标题党的嫌疑,让大家误以为不需要借助任何外物就可以直接在飞控上解决,那是不存在的,毕竟只有一个模拟输入口,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外挂OSD出马了,反正外挂个OSD我觉得也还好啊,就是多了几根线出来,有洁癖跟强迫症的人估计无法接受,可毕竟内置的那个没雷达视图,令人不爽。

网友A:
很赞同楼主的吐槽,这个飞控的串口针脚布置真的很混乱,谢谢楼主提供模拟空速计的解决方案。另外,请教楼主1、ublox M8N gps  是否可以替换原BN880 GPS方案,2、罗盘占用了SCL/SDA,超声波定高模块怎么接?是否可以改用PIX 的I2C模块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赞同楼主的吐槽,这个飞控的串口针脚布置真的很混乱,谢谢楼主提供模拟空速计的解决方案。另外,请教楼主 ...

换别的GPS肯定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飞控不是有两个I2C接口吗,你罗盘占用了一个还有另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别的GPS肯定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飞控不是有两个I2C接口吗,你罗盘占用了一个还有另一个啊。

i2c接口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
吊炸天的帖子怎能不支持

网友B:
正在找,刚好看到楼主的分享,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找,刚好看到楼主的分享,十分感谢

能切实的帮到有需要有人我感到很happy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人

网友(2019-06-12):
一般的增程都支持rssi混合到ppm或者sbus里面,这样就可以空速和rssi同时显示了?

网友C:
请教楼主:1、OMINIBUS F4V3飞控可行吗?2、我刷的是INAV能行吗?3、MINIOSD需要刷什么固件?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1、OMINIBUS F4V3飞控可行吗?2、我刷的是INAV能行吗?3、MINIOSD需要刷什么固件?跪谢

此空速方法适用INAV,MINIOSD可以考虑刷我改版的那个固件,帖子地址: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7905

网友(2019-10-29):
准备入F405-wing,感谢楼主的方案分享

网友:
留记号。
来自微站

网友D:
楼主确定那个改造图正确吗?ADC6.6串个1K电阻就变成成ADC3.3了?按图R1和R2端电压相同,另一个电阻R2可以忽略。有点沒看明白,按道理是S端子串两个电阻到地,飞控从两个电阻中间取值才能实现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定那个改造图正确吗?ADC6.6串个1K电阻就变成成ADC3.3了?按图R1和R2端电压相同,另一个电阻R2可以忽 ...

我亲自照这个图改装过普通的空速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样可行,放心吧

网友E:
请问如果不打开ARSPD_USE,空速还能正常显示吗?   我不愿意让空速参与油门控制,只要能看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果不打开ARSPD_USE,空速还能正常显示吗?   我不愿意让空速参与油门控制,只要能看到就可以了

一般接了空速且打开,好像都会参与到油门计算的。你找找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参数可以把空速的参与比例降低或者直接设为0的,印象中好像又有这么一个参数,但从来没调过,你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