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KST215和富丽的452MG哪个好?

楼主(2019-05-10):
如题,这俩舵机我有点弄不清楚哪个好点,谢谢

网友:
好坏分不清,价格分得清吧

网友A:
看了两个的描述,我判断他们都不是全金属,而是半金属,意思是只有外框是金属,所谓的全金属齿轮,如果没有热处理,只是镀钛,就是镀金也没用,我讨厌这种精度更高,耐磨性更高这类词语,谁都可以这么说,200元以下说自己是CNC全金属外壳和全金属齿轮的,都是半斤八两,原则是正品,便宜就买哪一个

网友:
只用过215,用易碎臂,很耐用。

网友:
我觉得银燕08md就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个的描述,我判断他们都不是全金属,而是半金属,意思是只有外框是金属,所谓的全金属齿轮,如果没有 ...

kst215是全金属的,外壳也是,这个镀钛.....哎...骗骗小白呗.....45号钢能做个热处理性能都很优异了

网友:
楼主问这个问题是想要买舵机的吧出gdw290*3个  gdw595窄频锁尾*1个,使用次数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kst215是全金属的,外壳也是,这个镀钛.....哎...骗骗小白呗.....45号钢能做个热处理性能都很优异了

说的没错,就是用金属齿轮、镀钛这样的词语多好听,骗起来多有档次

网友:
钛并没有钢结实  怎么还有人认为钛很牛逼  不过是比钢轻了一半

网友:
买DEKO,是不后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