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接收机板改造成功,极简极度舒适!

楼主(2019-05-10):
翻箱倒柜居然找到了块小碳板,而且镂空位置恰到好处,等下配图说明。想到了方案就开干,给TG520完美加装接收机位置固定板,厂家看到赶紧升级啊,废话不多,上图
固定碳板用的尼龙柱,没办法,铝柱当然更好,但是没工具打铝柱螺丝孔啊,只好用尼龙柱自攻螺丝,也ok

注意侧板开孔位置和碳片的合理镂空,装好后要能下螺丝刀对准尾管固定座的锁紧螺丝和陀螺仪碳板的固定螺丝,这样后续无论装机锁紧尾管还是炸机换尾管,都不用拆机身,也符合这个机子设计的初衷。下图是装好后螺丝刀伸进去可随意进行下固定座的螺丝拆装,不干涉

继续上图,各个角度,侧板醋酸胶布换成了扎带,且仅需左右两根,炸机方便维护。各个角度看去几乎全部是镂空,看不到走线了快,极简极舒适

说明下,加装接收板后不影响任何陀螺安装,注意看高度,空间比原厂一块板只多不少,V8,mb均试过,且都可以分开放置接收了。原厂一块板,若接收平放后置和陀螺会紧挨着无解,任何陀螺都一样,虽然不影响,结构更优化下更完美。对这个机子喜爱有加,追求完美,希望厂家能考虑如此升级噢

网友:
不错,点赞。折腾无止境

网友:
这布线真心讲究

网友A:
也只是你用的这种陀螺而已,用别的陀螺原厂预留的空间非常足够,为什么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只是你用的这种陀螺而已,用别的陀螺原厂预留的空间非常足够,为什么要升级

空间是够,但是别的陀螺想接收机放后面一样得挨在一起叠放,想分开无解,除非装侧板,丑且天线不好90度布。还是喜欢各有一个安装板,结构合理,侧板高度富裕,改造也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只是你用的这种陀螺而已,用别的陀螺原厂预留的空间非常足够,为什么要升级

多一个选择不好吗?都一定要用一种陀螺仪吗?

网友:
6,看上去无比舒适,简直完美。

网友:
尼龙柱在减震方面可能会更好

网友:
确实看着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一个选择不好吗?都一定要用一种陀螺仪吗?

嗯,加装这个板子空间更立体和富裕,兼容各种陀螺接收各自有位分开放

网友:
这个改装不错

网友:
干嘛不直接别在陀螺仪上,板都不用加了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是够,但是别的陀螺想接收机放后面一样得挨在一起叠放,想分开无解,除非装侧板,丑且天线不好90度布 ...

用neo这种窄体陀螺仪接收不用叠放,天线也容易90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一个选择不好吗?都一定要用一种陀螺仪吗?

就知道喷,我有说过只能用一种陀螺仪吗?原厂已经考虑过尽量兼容,只不过楼主用的陀螺仪比较宽而已。我给楼主留的言,你看看人家楼主的回复,就事论事,平和交流,素质高下立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知道喷,我有说过只能用一种陀螺仪吗?原厂已经考虑过尽量兼容,只不过楼主用的陀螺仪比较宽而已。我给 ...

请问有脏话吗?发表下意见就素质低?只能说好吗?模型圏都这么排除异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eo这种窄体陀螺仪接收不用叠放,天线也容易90度

neo是小巧又好,贵呢,没neo没vbc,屌丝混饭吃买不起买不起,哈哈

网友C:
我接收是放在尾舵机的对面,7008也放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收是放在尾舵机的对面,7008也放得下

嗯,侧板那里空间也够的。不过我强迫症犯了,接收不平放不对着尾管布线不舒服

网友D:
这个确实好,给力,点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侧板那里空间也够的。不过我强迫症犯了,接收不平放不对着尾管布线不舒服

哈哈,果然,要是强迫犯了的话接收那样放根本不通过,不对称怎么可以?我不懂哈,储能电容要是绑在头罩柱上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果然,要是强迫犯了的话接收那样放根本不通过,不对称怎么可以?我不懂哈,储能电容要是绑在头罩柱 ...

电容就是供电设备极端大电流情况下稳电调BEC的,电容插对接口了,放哪功能都一样的。绑那里就是丑点,还有就是没侧板保护炸鸡容易炸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好,给力,点赞!!!

中山兄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知道喷,我有说过只能用一种陀螺仪吗?原厂已经考虑过尽量兼容,只不过楼主用的陀螺仪比较宽而已。我给 ...

没看到siew喷什么,倒是看到楼主弄了个好创意却被你酸溜溜的讥笑一通,要说素质的话你这种行为才是真的很没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