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了咨询一个问题关于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9-05-10):
有一个3650 1800KV 手动转时转一点有一个卡顿一共18个每一个卡顿力量都较大,还有一个3660 2200KV 手动转时卡顿就没什么力量较顺滑一共是12个 不知道这样的两个电机算几级电机怎么得出的 还有这两个电机那个是状态比较好的 卡顿力量大好还是小好?左面3650右面3660

网友:
卡顿力量看需求,电机的功率基本跟体积相关,不同品牌用料功率有差别,磁力的强弱影响电机的扭矩,磁力越强扭矩越强同等条件下转速越低,说白了,影响kv的一个因素就是磁力强弱,你总不能说1100kv的3650比2200kv的3650强吧?....没有那个好与坏,看你的需求选型匹配...

网友:
印象中磁性大扭力大。顿感清晰的电机做工比较好,磁铁间隙一致性高

网友:
弱磁加速啊,还有磁极数量越少的最大转速越高,扭矩越小,速度控制越难。
所以航模无人机一般用多磁极外转子电机,车带波箱用内转子电机,船用内转子电机直驱

网友:
这是电机齿槽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