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起飞左倾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9-05-10):
亚拓500,下半部分是铝壳的旧版陀螺仪,起飞悬停偶尔左倾,炸鸡两次,亚拓450l与亚拓550也是这种陀螺仪,从来没有过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教!

网友:
震动过大,排震,更换稍微硬一点的双面胶棉,实在不行就恢复出厂设定,再重新设置一遍。

楼主:
这个陀螺仪原先在dts500上使用,震动很小也会偶而出现左倾的现象,我感觉亚拓450比这个震动要大得多却发现正常!

网友:
回复出厂就行啦~我也遇到过,1900转切2200转的时候就开始往右后倾,回复出厂就好啦

网友A:
首先确定450与500是否都是使用同一个陀螺仪,如果450没事而500有事,试将500的舵机对调,确认是否舵机问题

网友A:
看到内容是同一种,我直觉认为是450一个,500一个,或者是陀螺仪出问题了

楼主:
我试试,谢谢各位!

楼主:
换个薄点的双面胶,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9-07-29):
引用 楼主:
换个薄点的双面胶,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就没问题了!

刚入了一个,请问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先自检完成,然后长按进入设置菜单,此时再长按10秒,所有灯会跑马闪一圈,恢复工作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