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五毛钱成本泡沫热切割工具DIY

楼主(2019-05-10):
成本0.2mm镍铬丝10米,2.9元,家里剩下的多余手机充电器一个0元钱,多余衣架一个,多余电线鳄鱼夹。。

首先要了解下各配件理论:
1.电热丝:
选择镍铬丝,想要达到能切开泡沫的温度电流要达到:
0.6mm的丝电流5A
0.4mm的丝电流4A
0.2mm的丝电流2A
2.电源选择
我选0.2mm的线每米电阻34.7欧,电源选择5v,2a的手机充电器,计算一下
电阻=5/2=2.5欧
那么线长度应该是34.7/2.5=13.88cm

3.制作热切弓
绝缘衣架中间加上电热丝14cm,充电器焊接鳄鱼夹夹在电热丝两头,完工,轻松切割。工作时电压为4伏左右,充电器一点没有发热。

注意!!!!!
以下方法经过试验为失败案例请勿使用,大家只看上面部分即可,电压调低永远为0,调高瞬间烧断无法使用:
2.调压器的选择:
镍铬丝是纯电阻用直流交流都一样的,我选的调压器输出为交流电
刚才选的丝最大电流是5A,调压器额定电流要5A以上
以1米长的0.4mm的镍铬丝为例,电压U=IR=4A x 8.674=34.69V,调压器必须能提供34.69V的电压
以上条件这款调压器都达到了。
最后还要注意,调压器接50W以上的负载才能准确调压,如果负载只接一个3W的小灯泡,即使电压调到20V,实测电压还是100多V。
所以电热丝要长些,使功率P大于50W。我选择0.5米0.4mm的丝电阻为4.337欧,这样功率P=69.392瓦。
综上所述,我选择的调压器没问题

3.调压器在输出端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或功率很低的负载,即使调到20V低电压,实际也是220V,千万要注意,这要碰一下要电死的!
4.晚上做成品再上照片

网友A:
建议用低压直流电源,PWM调制

网友B:
我用0.2钢丝切割,毎20CM长钢丝加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0.2钢丝切割,毎20CM长钢丝加6V电压.

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B:
我用抽头变压器,输出2V,4V,6V,12V,24V,与市电隔离,比较安全,今天刚剖了几块KT板,把5mm的剖成二片2mm的.

网友:
电流没有测,这电源最大输出6A,超出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抽头变压器,输出2V,4V,6V,12V,24V,与市电隔离,比较安全,今天刚剖了几块KT板,把5mm的剖成二片2mm的.

做个教程吧,学习一下

网友C:
我曾经也做过  理论一点不懂  用开关电源  网上买的丝 通电就断   所以放弃了   看你写折磨多收益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也做过  理论一点不懂  用开关电源  网上买的丝 通电就断   所以放弃了   看你写折磨多收益了  谢谢
...

看我更新的,哈哈,成功了,不用调压器的

网友:
用电的东西注意安全,尤其是高于人体耐受电压

网友:
  用隔离变压器的比较安全

网友D:
你这个只能oppo的充电器用,其他厂家的手机充电器基本都是高压低电流的协议,直接接电阻丝会触发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只能oppo的充电器用,其他厂家的手机充电器基本都是高压低电流的协议,直接接电阻丝会触发短路保护。

只是2A的充电器,没问题

网友E:
为什么我用12V,2A的监控电源,0.5mm的镍铬丝,之前用时候还好好的,最近这现在连热都不热了,为什么

网友:
我的OpR9充电器自动断电以为烧了,放了一会又能充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低压直流电源,PWM调制

我打算买个稳压电源用 不知道行不行   连接一小段镍丝  就是有点不明白  就是电压可以调  镍丝连接后电流可不可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更新的,哈哈,成功了,不用调压器的

我打算买个稳压电源用 不知道行不行   连接一小段镍丝  就是有点不明白  就是电压可以调  镍丝连接后电流可不可以调

网友:
我直接用的是坏掉的电烙铁里拆的电热丝,一样妥妥用

网友:
佩服 大写的 赞

楼主(2019-06-10):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用12V,2A的监控电源,0.5mm的镍铬丝,之前用时候还好好的,最近这现在连热都不热了,为什么

检测下电源坏没坏,电热丝是不是加长了?

网友(2019-11-25):
标注一下。
现在有没有人在搞泡沫CNC了?想做一个 可是又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线长算错了吧,应该是7.2cm。还有给个简单方案大家:航模锂电池直接,20cm线长,4s选0.15mm线,3s选0.2mm线,2s选0.4mm线

楼主:
没,已经用了很久了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也做过  理论一点不懂  用开关电源  网上买的丝 通电就断   所以放弃了   看你写折磨多收益了  谢谢
...

可能是输出电压过高,电流过大,电源短路保护了

网友(2020-03-20):
这个很牛逼!
我准备自己弄一个!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