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换了轴承震动更大了。

楼主(2019-05-11):
一口气四个电机轴承全换了,电机声音都变重了。

网友A:
可能是轴承安装的有点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轴承安装的有点不正

还可以修复吗,第一次换轴承。我感觉我已经砸到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修复吗,第一次换轴承。我感觉我已经砸到底了。

轴承仔细调整一下应该可以校正。

网友:
轴承不能砸。。。。。。用长杆螺丝用螺母拧进去

网友:
别硬砸,歪了动平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