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一贴——新手分享一下自己制作的O艇

楼主(2019-05-11):
之前是手机端发帖,发了半天发不出图片,特意换电脑从新再开一贴先放几张张做好的镇楼图

网友A:
船头是灯还是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头是灯还是摄像头?

风冷口,因为买错了(实际上是钱不够)所以开了一个进风口用来给电调电机降温

楼主:
然后先是常规安装套材,不过为什么手机端不能发图片

楼主:
因为没找到704硅胶和原子灰,直接拿塑钢补图塞上了,这样增重不少

楼主: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设备,这设备就是个坑(全是风冷设备)所以为了降温才有了镇楼图船头的超大进风口

楼主:
然后把设备装上,试一下,顺便开一下电机轴和五金零件的孔

楼主:
然后开始刷玻璃钢,打磨,装盖子,再打磨

楼主:
安装一下固定舱盖的垫片,垫片下面装反抓螺母,防水直接涂一层704就可以

楼主:
然后开始喷漆,第一次喷漆喷得一塌糊涂,然后又拿稀料洗掉了

楼主:
从新喷漆,打算做一条初音未来涂装的快艇下面蓝色上面白色。但是不知道为啥漆都喷漏了

楼主:
然后画画,上色,再喷一遍光油

楼主:
然后装上设备就有了镇楼图

楼主:
结果首跑没控制住,直接上岸了,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个修补之后的船头

网友(2019-07-14):
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B:
船怎么能用风冷?你的电机是内转子的加个水冷套不就完了吗。

楼主(2019-09-15):
引用 网友B:
船怎么能用风冷?你的电机是内转子的加个水冷套不就完了吗。

电调是风冷的

网友(2024-04-06):
换水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