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上电飞控不亮,连地面站就可以,电机也能正常转

楼主(2019-05-11):
我这个 翼飞iFlight iH2 v2 上电后正常5声的自检音现在只有前三声,所有灯都不亮。
飞控连地面站正常,调参刷固件等都没问题。连接电调软件能正常读取或修改所有参数。
而且连着地面站同时上电5声自检音都有,
并且可以通过地面站或者电调软件让电机转起来。但是接收机和图传始终都不亮。
请教这种现象是哪里出问题了?5声自检音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像是电调有问题,但是电机又能正常转。

网友A:
估计有线路烧坏,后面两声应该是接收机信号提示,没有的话接收机要么坏了要么没供上电,还有图传也一样,用电表检测一下图传的电压和接收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线路烧坏,后面两声应该是接收机信号提示,没有的话接收机要么坏了要么没供上电,还有图传也一样,用 ...

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
供电模块烧了

楼主:
好的,我不懂电路,试着检查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