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90F15,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11):
这是买的第二架90F15,第一架很久前出了,因为当时觉得这飞机像板机,太好飞了所以出了,太久没飞了近期想练手又买了一架,但是怪了,近期买这架无论怎么调试,都很难飞,按说明书上平尾底线10MM,重心118MM,电池是花牌70C5200,放到电池舵最前面重心刚好,用的是新版90的外转9叶,地面顶称2.8KG,飞机重3.8左右,以前是用银河90,全机重4.0,地面顶称3.1。0.72以上的起步推重,速度起来后估计有0.85以上,动力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飞机很怪,用20度襟翼起飞,一离地后飞机抬头快失速,必须要压机头不是就失速,上高度后,收襟翼又变成了头重,升降微调要到底才能平飞,或者放20度襟翼才能不低头,强调重心和平尾肯定是没问题的,按说明书来的,这是现像一;现像二就是飞机打副翼时横滚效果也很怪,舵角设百分之70,EXP45,压副翼时有时会出现飞机类似失速的现像,滚转不了,飞机就像和被大风吹着的时的感觉一样,有点转不过来了,一压副翼,飞机滚一下就又自已平飞了
飞过这机的朋友,还有大神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不觉得襟翼收放有问题,而且为什么放襟翼后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为什么副翼会出现这种不响应的情况?

网友:
f15是很好飞

网友:
一直是用电饭煲飞的 不知道新款的推力怎么样 f15的头罩是分标准版和豪华版的 一个轻一个重 还有你为什么要开襟翼起飞

网友:
他想短距离起飞不失速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头重了。看这现象,F15开襟翼有抬头的趋势。如果重心调好了,那你开襟翼就要混控水平尾翼低头。一般这种现象,我都是混控5%左右,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或者,你开襟翼已经混控了尾舵,本来是头重的,混控后你平尾帮你把飞机压平了。

网友:
开襟翼产生下洗气流,冲击到平尾,平尾产生了更多负升力,反而让飞机抬头,这是有可能的。转弯的时候如果一滚一滚的,一般是副翼舵效有问题或者头轻。首先可以让副翼向上舵量大于向下舵量,增加转弯内侧阻力,有助于转弯,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头轻了,荷兰滚了。综合楼主的两个问题,放襟翼抬头和转弯不流畅,一定是飞机头轻了。也许只是头轻一点,重心稍微往前一厘米,就可以好很多。

网友:
楼主如果肯定重心没问题,那就试试把副翼向上的舵量设大一些,向下设小一些,转弯应该就没毛病了。至于襟翼,只能混控了。。。

网友:
首先建议你起飞不要用襟翼,然后飞起来把飞机微调好调平,这时如果开襟翼抬头厉害的话,建议你遥控设置一个襟翼升降混控(就是开襟翼的时候升降会同时往下打一点舵面),这样就好降多了,而且姿态漂亮!

楼主:
今天炸了,飞翼的舵机真心垃圾,降落时左襟翼舵机卡死

网友:
飞翼舵机确实质量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