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et115宿舍区穿越

楼主(2019-05-11):
小鸡嘛,什么地儿都穿,DVR效果太渣了打算换一个

网友A:
刚入手这个飞机,没飞两下电机就不转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手这个飞机,没飞两下电机就不转一个了

这些都不是问题,玩这个就得做好折腾的心理准备,不是一点问题就不好了怎样,我飞控坏了我都得自己找资料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不是问题,玩这个就得做好折腾的心理准备,不是一点问题就不好了怎样,我飞控坏了我都得自己找资料 ...

今天拆机找到问题了,电机根部烧了,原因应该是飞机掉到树上我推油门想救起,结果一个电机被卡住导致烧掉,已经重新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不是问题,玩这个就得做好折腾的心理准备,不是一点问题就不好了怎样,我飞控坏了我都得自己找资料 ...

我也喜欢研究,无奈电子基础知识不够,修飞控对我来说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拆机找到问题了,电机根部烧了,原因应该是飞机掉到树上我推油门想救起,结果一个电机被卡住导致烧掉 ...

et115我暴力飞行时电机很烫的,电机绕线我都会了,你这个不用了我感觉可惜

网友A:
引用 楼主:
et115我暴力飞行时电机很烫的,电机绕线我都会了,你这个不用了我感觉可惜

我也注意到电机发烫了,我还是叫店家给我发了原来的电机1104kv5500,我也问了客服把4个电机都换成7500kv,不知道换了还能不能用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注意到电机发烫了,我还是叫店家给我发了原来的电机1104kv5500,我也问了客服把4个电机都换成7500kv ...

不行,更容易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