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坑只有更坑的装机

楼主(2019-05-11):
先来两张图

好不容易把尾翼和方向舵机换上,假装是完成装机,图传无图像,2个襟翼舵机和左副翼舵机又同时烧毁,6颗舵机是分两个渠道买的,直观上看都是正品,只能是飞控的锅了,没心思查了,搁置到哪天心情好再说吧。

网友A:
(~ ̄▽ ̄)→))* ̄▽ ̄*)o啥情况这是

网友B:
华为手机?正常忽略就好

网友C:
确实有够糟心的

网友:
喝凉水啦

网友D:
最近5iMX的安卓APP的确经常被关“小黑屋”,用你来比较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 ̄▽ ̄*)o啥情况这是

断断续续装机,还没装完,6颗舵机已经陆续烧毁5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手机?正常忽略就好

华为手机,8.0版本就提醒,升了9.0还提醒。华为手机的安全和浏览器好像都是腾讯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够糟心的

打算放弃治疗了,明年建上机场就更不用想了。

楼主:
只能是放平心态,哪天有闲心&心情好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5iMX的安卓APP的确经常被关“小黑屋”,用你来比较郁闷~

论坛好像也没以前热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断续续装机,还没装完,6颗舵机已经陆续烧毁5颗。

六颗烧五颗绝对有问题了,接收机是不是输出电压大了,或者副翼没开好扭矩太大,总觉得怪怪的,应该不会是舵机的问题毕竟都那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颗烧五颗绝对有问题了,接收机是不是输出电压大了,或者副翼没开好扭矩太大,总觉得怪怪的,应该不会是 ...

仔细回忆了一下,我上个帖子里找到的方向舵机烧毁问题也不明确,因为原以为导致烧毁舵机的那根加强拉杆是换新舵机时才换上去的。
好像是哪次调试时顺手测过舵机供电,记不太清了,好像是6V左右。拆下来的舵机基本都是烧的H桥。
襟翼和升降舵直接改的合页,无任何很顺畅,方向和升降舵机烧毁后,特意检查了所有的舵机和舵臂的安装,无卡顿或超限位。
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供电或飞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回忆了一下,我上个帖子里找到的方向舵机烧毁问题也不明确,因为原以为导致烧毁舵机的那根加强拉杆是 ...

拿万用表测一下看电压太高连降压线看看能不能解决温柔,个人觉得信号线应该没多大事降压线插头飞正负极焊在舵机线上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再不行(▼皿▼#)咱怼客服去

网友E:
你是不是把图传的电接到接收机上面了?舵机超过额定电压一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把图传的电接到接收机上面了?舵机超过额定电压一定烧毁

还不至于犯那么低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