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5mm轴径的电机,可以用3mm的桨夹固定么?

楼主(2019-05-11):
2.95mm轴的电机,可以用3mm的桨夹(弹头那样的)固定么?会不会松呢,还是用2.3mm的?谢谢

网友A:
用3MM的桨夹可以。用2.3MM的孔小了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MM的桨夹可以。用2.3MM的孔小了装不上。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