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个贴,针脚定义,老款飞鲨v2内置单天线接收改插针式开源双天线接收接收机

楼主(2019-05-11):
        这款飞鲨可能好多小伙伴都没用了吧,或者很少有卖的了。这款太老了是内置接收机的眼镜,而且还是单天线的。就算你想换双天线也没办法换,下图就是天线孔位,不像现在新款飞鲨眼镜那样可以买个双天线插上去就能用了!
        昨天看见有小伙伴问需要接线,和针脚定义。这就给小伙伴们分享一下,下面每个每个细节都有。
        如果有这v2眼镜的小伙伴可以看看,原有内置接收效果比较差,干扰也大距离也近,改了后效果完全不一样。

我们也不用挖开壳,直接把眼镜打开取掉以前旧的接收机,现在就在原来眼镜取掉接收机板上焊接杜邦线,杜邦线另一头一定要带头的,方便后面插在新接收机上。

看每根线和其实和新款接收插针是对应的,如果用这款开源接收的小伙伴对应方向插上就可以了。

杜邦线上有3个接头是我以前接录像机的,现在取掉了是因为录像机有问题就取掉了。

网友A:
厉害,動手能力強!但是好像有d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滴分享

不客气,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動手能力強!但是好像有d笨重?

这个怎么会笨重!其实和现在新出的飞鲨样的只是他内置的这个没法放进去,放外面看着体力大了而已!

网友:
看似笨重!可能是多至和多了缐,所以看似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