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充电器推荐

楼主(2019-05-11):
主要在家充6S电池使用,全新的艾斯特T8、二手的powerlab PL6,都是1000W,价格差不多,怎么选?(不用提308/406之类的。。。)还有电源,闲鱼有售,型号是爱默生R24-2200(24V_2000W),这款电源可靠吗?主要是便宜;还有爱默生的R48-2900(3000W可调0-60V输出),改过后350元。
这两款电源又怎么选?

网友A:
我有个pl6便宜卖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pl6便宜卖你呗

打得一手好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得一手好广告

网友B:
t8散热放电功率20W,pl6 50W
t8输入电压12-40V,pl6 10-32V
t8电压分辨率未知,pl6 78uV
家用电源建议选安静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散热放电功率20W,pl6 50W
t8输入电压12-40V,pl6 10-32V
t8电压分辨率未知,pl6 78uV

电压跟分辨率这个无所谓吧?反正都是24V。 R24-2000很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跟分辨率这个无所谓吧?反正都是24V。 R24-2000很吵吗?

万一充超低内阻的电池需要考虑。就如同q6不适合充1mΩ级别的电池一样。电压范围看个人需求。只用过3000W的那款,比较吵。这个2000W的外表看起来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充超低内阻的电池需要考虑。就如同q6不适合充1mΩ级别的电池一样。电压范围看个人需求。只用过3000W ...

你是偏向PL6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偏向PL6是吧?

没有偏向

网友:
愈吵愈好,提醒自己正在充电。

网友C:
pl6老是老点,体积大点,但大和重得有道理

网友:
我有电源便宜卖你呗  几乎就是静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6老是老点,体积大点,但大和重得有道理

二手的PL6性价比确实很高 买了

网友(2019-10-22):
308和406有厂家推荐吗???想直接从厂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