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的教练模式,求教

楼主(2019-05-12):
最近忽然有了这个想法,把手头的D7E和富斯9做个教练连接。富斯作为教师机,而D7E作为学生。

但是虽然二者都是音频插口,但是富斯刷了OPENTX ,而D7E刷了 DIVIATION V5.0,听说这2个系统都要设置一番,而且,有的说7E刷了 5.0后,失去了教练功能,不知道哪位大侠能赐教一下。
实际上,连上了以后,OPENTX设置了,但是D7E不能输出PPM。

在7E的菜单里只有一个PPM IN

问题是,我现在希望它能PPM OUT

实在头疼。

网友:
在发射里选吧,就像选择接收机类型,选择ppm就行

网友A:
deviation的ppm out就是ppm协议,假如D7E做学员机,就要用到PPM IN 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ation的ppm out就是ppm协议,假如D7E做学员机,就要用到PPM IN 这个功能了

大佬,我知道啊,问题是PPM IN 怎么搞啊?我设置了一番,然后OPEN TX也设置了,让输入信号替换原来的信号。但是就是没有预期的效果,一点也没有。后来搜索,人家说,刷了DEVITION 5的固件,就没有PPM OUT功能?

网友A:
怎么可能,ppm协议就是ppm out,要不你直接加群(29548反和谐6355)或加我qq(18207反和谐1686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ppm协议就是ppm out,要不你直接加群(29548反和谐6355)或加我qq(18207反和谐16861)吧。

嗯,终于入了群,解决了这个难题。按照你说的,D7E输出了PPM信号。然后在ER9X里面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B(2020-04-29):
怎么设置的,能分享下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的,能分享下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因为D7E开启了那模式后,十分不稳定,有时候死活连接不上,除非重启D7E,后来,就放弃了,再后来,连如何连接也忘记了。
但是D7E肯定可以输出PPM。入群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