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五线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9-05-12):
请教,我买的伟力12428玩具车的转向舵机坏了。
但我换另一个车上的原厂五线舵机是可以的,说明线路板控制板是正常的。从网上买了两个新的普通五线舵机,但插上后没有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五线舵机还有不一样的吗?

网友:
三根线是电位器,两根线是电机线

网友A:
伟力的好多机子舵机信号线与负极线是互换的(叫反向舵机),车用的我没玩过,你看下线的颜色一致不

网友:
线的定义不同,

网友:
其实舵机坏,多半是舵机里的电机坏,可以更换电机甚至只换电机电刷即可。当然也有可能舵机齿轮坏,这个比较好判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的好多机子舵机信号线与负极线是互换的(叫反向舵机),车用的我没玩过,你看下线的颜色一致不

五线的好像不存在单独的信号线,三根是电位器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线的好像不存在单独的信号线,三根是电位器的线

哦,哪真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