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穿越机不能设置电调行程

楼主(2019-05-12):
连上bf后,设置电调行程,在软件里把总控制拉到最高,然后上电,为什么电机是直接转的,电机也没有提示音。用的这个飞控

网友:
有刷不用校准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的飞控?我有一个但是一直找不到匹配的固件。现在变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