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涵道出气口大小与进气口大小的关系?

楼主(2019-05-12):
比如90涵道,进气口的直径90毫米,那么出气口的最佳直径是多少?
出气口与进气口的最佳比值是多少?
希望懂的大神赐教。

网友:
同问,两者的大小有啥内在规律?

网友A:
1比1比1。涵道对气流没啥压缩能力,所以喷管不需要收缩,如果喷管太长也可以收5-10%免得气流分离了。进气也是一样,进气道需要足够的流量,进口面积大有助于提高静推力,起飞距离短,爬升快,缺点是最高速度会慢一些。进气口需要有倒角(唇口),不然气流会分离,导致进气不畅,静推力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比1比1。涵道对气流没啥压缩能力,所以喷管不需要收缩,如果喷管太长也可以收5-10%免得气流分离了。进气也 ...

但几乎每一架成品机尾喷口都有收缩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几乎每一架成品机尾喷口都有收缩哦

那是为了像真,实测是损失推力的。我一般会把成品机扩菊,推力会变大。

网友:
并不是固定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为了像真,实测是损失推力的。我一般会把成品机扩菊,推力会变大。

以你的经验扩大后推力增加了,那么飞行速度也应该要增加?淘宝上有的卖家说尾巴口扩大了后,喷出的气体压力降低,喷出气体速度会下降,飞机的速度起不来,特别是急加油时更明显。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你的经验扩大后推力增加了,那么飞行速度也应该要增加?淘宝上有的卖家说尾巴口扩大了后,喷出的气体压 ...

不是,我自己实测过的,喷管缩口不能太多,有兴趣也可以实测一下。现在涵道机设计以像真为主,完全不考虑气动的,不要认为店家商家就是对的,他们只是为像真。大进气口,大喷管,虽然高效率,但是很丑。航模涵道一般依然在不可压缩范围,既然低速情况下,空气不可压缩,收缩喷口自然没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你的经验扩大后推力增加了,那么飞行速度也应该要增加?淘宝上有的卖家说尾巴口扩大了后,喷出的气体压 ...

给个数据,一般塑料涵道喷气速度每秒七八十米,金属涵道也就每秒100米,这时候空气动压是100×100×0.5×1.225=6125pa=6%大气压,喷管收一点点是可以,收多了就不好了。而涡喷里都是好几个大气压,才会缩口,或者先收缩再扩张产生超音速气流,和涵道不是一个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个数据,一般塑料涵道喷气速度每秒七八十米,金属涵道也就每秒100米,这时候空气动压是100×100×0.5× ...

这个讨论真及时!

最近几周都在一个十几年前的尾推MIG-25的基础上重新设计FT式的涵道Mig 25。

第一版本是翼展780mm,长1200mm的单70涵道版本,全重1.2g。没有做任何气道优化,4S推力1.2kg的70涵道没飞起来,手抛后滑翔个几米后平稳落地。但是换推力1.3kg的尾推后,半油门平稳手抛起飞。

目前在计划翼展700,机长1050mm的双64版本,装两个4S推力1.2kg的64涵道,争取1.5以上的推重比。气道的优化也在考虑,目前已知的涵道机设计规律是:进气口面积是涵道面积的1.5倍左右,出气口最好做尾喷管,略收口。尾翼上翘4-5度。为了制作精度和强度打算抛弃全动平尾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比1比1。涵道对气流没啥压缩能力,所以喷管不需要收缩,如果喷管太长也可以收5-10%免得气流分离了。进气也 ...

你好,请教一下,进气口唇口用kt应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比1比1。涵道对气流没啥压缩能力,所以喷管不需要收缩,如果喷管太长也可以收5-10%免得气流分离了。进气也 ...

还有,您说喷口过长的话可以缩口,但一般这个长短该如何界定?有没有参考值,超过多少的喷口需要缩小。或者说不超过多少的喷口不需要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你的经验扩大后推力增加了,那么飞行速度也应该要增加?淘宝上有的卖家说尾巴口扩大了后,喷出的气体压 ...

根据我所知道的,不做缩口,或者说扩大缩口,推力会增大,但最高速度应该会略有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一下,进气口唇口用kt应该怎么做?

叠两三层kt板,然后打磨圆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所知道的,不做缩口,或者说扩大缩口,推力会增大,但最高速度应该会略有降低。

缩口和飞行速度的关系,以及缩多少最好,我没有具体的数据,不好评论。有人说可以收95-90%,因为涵道电机也占了一些面积,应该扣除,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讨论真及时!

1.5倍进气面积有点夸张了,高速的时候阻力太大,1倍面积,加唇口,就好了,没唇口会导致低速的时候吸气不畅,静推力损失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缩口和飞行速度的关系,以及缩多少最好,我没有具体的数据,不好评论。有人说可以收95-90%,因为涵道电机 ...

一般喷管超过多少厘米,你会做缩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喷管超过多少厘米,你会做缩口?

我做过一些涵道板机,喷管都比较短,从来不做缩口。飞行时速测过,最多也就100公里。而涵道直接挂在板机外面,目测时速飞过150公里。所以涵道直接放外面效率最高